[电动] 德力西的锂电锤怎么样

楼主(2020-09-14):
德力西锂电锤怎么样,多多328返30,好像是新品,哪里都没有评测,也没有拆解,大有5401人手一个,鱼上600贵一倍,我就想问问德力西电动工具怎么样。有没有大佬用过,谢谢

网友A:
贴牌货吧,这价格能用就行了

网友:
估计还得看电池好不好,反正这种也是轻型电锤结构

网友B:
应该是代工,单位买品牌,自己买个杂牌或小品牌,不建议买德力西。

网友C:
刚入手5401你给我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入手5401你给我看这个

不用纠结,这个肯定没有5401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代工,单位买品牌,自己买个杂牌或小品牌,不建议买德力西。

为什么杂牌或小品牌也不如德力西,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牌货吧,这价格能用就行了

刚刚问了,是授权贴牌的,和南威一个老板,独家售后只走线上,比较担心卖完就关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杂牌或小品牌也不如德力西,求解惑

德力西德电动工具,不建议购买,贴牌生产的。加工厂也要挣钱,德力西也要挣钱,购买人又多出一份钱。杂牌和小厂都是自己生产自己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样说你懂了吧?

网友E:
这货就不是专业做电动工具的,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力西德电动工具,不建议购买,贴牌生产的。加工厂也要挣钱,德力西也要挣钱,购买人又多出一份钱。杂牌 ...

那我退了吧,帮忙推荐一个300左右的充电家用能打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就不是专业做电动工具的,能买?

求推荐300的合适的锂电冲击钻或者锤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退了吧,帮忙推荐一个300左右的充电家用能打墙的吧

家用为什么要锂电的啊!? 一年能打几个孔啊 220v不好么? 虽然没有锂电的方便 但是平常不用维护啊

网友F:
用了将近20年的冲击钻,实现冲击功能的齿盘差不多磨平了,越来越不好用。最近改造卫生间洗手台需要在墙上打几个孔,一开始也想买个锂电的轻型两用电锤,购物车里都选了好几个了,但想想这东西家用一年也用不了几次甚至几年都不一定用一次,不够伺候电池的(手头使用牧田款电池包的电动工具倒也有好几件,买同款锂电款的也是可以通用的),最后果断改买了一套插线电锤,虽然是国产小品牌但配件最全的套餐才一百多元,省心实用啊。今天用了用还不错,比原先那把充电钻强太多了,就是不知是否能用得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了将近20年的冲击钻,实现冲击功能的齿盘差不多磨平了,越来越不好用。最近改造卫生间洗手台需要在墙上打 ...

这一看就是芝浦,永康的这些小牌子没啥好打码的,都知道便宜也没人会觉得是故意推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了将近20年的冲击钻,实现冲击功能的齿盘差不多磨平了,越来越不好用。最近改造卫生间洗手台需要在墙上打 ...

这货的好处就是实用,买来放一边需要时候才会想起它,我有一个同是杂牌放了五六年没拿出来过,前两天又买了个锂电的,时不时可以拿出来当玩具玩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退了吧,帮忙推荐一个300左右的充电家用能打墙的吧

大艺,大艺啊,拼夕夕找大艺啊,和5401差不多造型,这货便宜啊,300多吧,至少比山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300的合适的锂电冲击钻或者锤

家用的,我买了220V的3用电锤,一年都用不了几回,用过就扔角落不用管,除了拉线和没电的地方外,其他方面都比较省心。锂电锤配件多价格贵,坏了维修也贵,配件越多出问题的几率越大,长时间不用还要担心电池挂了。锂电锤适合干工程,工作量不大的。工作量大的,锂电锤也无法胜任。在我看来,锂电锤是中看不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300的合适的锂电冲击钻或者锤

我推荐你买个东成220V轻锤,便宜,性能还行,配件多,坏了好配。你要是真喜欢锂电锤,300以下没有好牌子,想好一点的要过500元以上。220V或者锂电锤,这个价位我知道的只有东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一看就是芝浦,永康的这些小牌子没啥好打码的,都知道便宜也没人会觉得是故意推销 ...

好眼力。这货外观看上去像公模啊,印象里很多国产牌子的两用轻锤差不多都是这模样的。打码主要是遵守论坛规矩,这类货也没有什么推荐价值,觉得适合自己需求的随便买个用用都差不多吧。跟帖配个图完全是因为今天刚刚收到并使用了这个电锤,顺便谈谈感受并与坛友交流。
如果是移动使用频率较高或者买来抚摸把玩,当然还是锂电锤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