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图解20年前的KAV-930 AV功放,原来是假的5声道!

楼主(2020-09-14):
这台KAV-930 AV功放是15年前撸的了,好久没开机,前几天发现只有左声道音量正常,右声道几乎无声
当年有点小烧时摩机时拆过(知道是假5的),没拍照
这次检修先拆给大家看看

前面板是这样的
上面的DVD机是以前偶孩子捡的,花5个大洋收购过来

型号

整机
当年是被整块的全铝面板忽悠了

开壳
整机内部布局和当年的常规功放都差不多

两个大环牛,分别负责正负主电源及前级、环绕电源
这俩倒是真的,没灌水泥

新光千禧年出品

后级功放板

推动管是当年最常用的拖洗把对管
NPN为2SC5200

简介如下

PNP为2SA1943

简介如下

边上的集成功放是三洋的LA4508
功率只有2x8.5W,但没想到用它来驱动中置和环绕声道——偶没说错,这货的左右环绕声道是并联的、并联的、并联的!!!

芯片简介

应用电路

再看电源部分
当年在220V输入接的滤波器,反正就是个心理作用

主电源整流管
上面加并的高压瓷介电容,据说可以滤掉电源高频干扰

大水溏还不错,正负各一颗贵弥功的10000uF大电解

这里是喇叭保护电路
右声道有微弱声音,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主功放全分立元件推动

这颗拖洗把的4052是四通道模拟开关
用在这里是做音源切换的

芯片简介

楼下继续

楼主:
这是前级及音源切换电路

前级和音调运放全是德州的4558
这次打算一并换成NE5532

音调电位器是线性50k的
其实这机机所有电位器都B50k的

这是音量电位器小板,和个AC-3的按键开关

这边是卡啦OK的相关音调、混响电路

混响采用三菱的M65850P
延迟为数字处理的

芯片简介

应用电路

话筒的放大、音调运放也是4558
奇怪的是版本均不同

主功放电路在网上找了个类似的,供大家参考

仅初步检查,是音调部分问题
附音调电路图

这功放主要部分用料也还将就,附加功能就有点偷奸耍滑了

功率还是可以的,推俩落地音箱可以震得窗玻璃哗啦啦低响

拆解到此为止,后续再发维修帖,请继续关注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还比较货真价实,新世纪有这样一对不充假的环变算是不错了

网友B:
家里能摆5、6个音箱的都是土豪!

网友:
2.1的功放我知道,5.1的是什么概念希望楼主科普一下,谢谢了!

网友:
2.1是两声道的,那.1是低音是从左右声道提取的信号。5.1是6声道那.1是独立的重低音声道,前面的5分别是左右声道中置声道(一般负责影片的对白)还有后左右环绕声道。

楼主:
中途有事忙,现已更新完毕,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人类只有两只耳朵,为什么要五声道?多出来的三声道,由哪个耳朵负责?

网友:
我那个5.1的嫌占地方扔孩子奶奶家院子外面下过几场雨,估计已经面目全非了~

网友:
环牛是广州生产的,喇叭保护的继电器触点可以测一下有没有氧化阻值变大

网友:
这种货色很像100包邮的级别,不能再贵了

网友:
洗一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还比较货真价实,新世纪有这样一对不充假的环变算是不错了 ...

嗯嗯,不过还是缩水产品,只是缩得少点

网友:
DVD 现在还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能摆5、6个音箱的都是土豪!

木有摆这么多,客厅只有4个音箱,还有两对在吃灰

网友:
音响有没有啸叫

网友:
大水塘是日化吧,尼康大水塘感觉较少见。

网友:
貌似楼主的情况跟我的有点像,我的也是5声道功放,单声道声音小,坐等楼主破案带我飞

网友:
垃圾货,扔了吧,还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