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半自动泡沫洗手机(原本以为会烂尾)

楼主(2020-09-14):
四块钱买了一个电机,促发了我制作自动洗手液机的想法,原来想买个红外的开关,万能的淘宝居然没有相应模块,一般都是挥手开关的而且不支持线性负载,所以就搞成了半自动。
1、所用的材料:DN75的pvc直接一个(一切为二),DN75PVC管一小段,坏的喷壶一个,电机一个,电池,充电宝模块,按钮开关,(一些在后面的图片中可以看到)
2、前期组装:pvc直接的一半粘在了瓶子下面,把喷头拆了,只留下瓶盖部分,热水烫了一段管子,做成板子,裁出了一个圆圈粘到了另个一直接的里面,并在圆圈上粘上了瓶盖,这样瓶子就可以拧到上面的PVC管子上了,(其实是拧到了瓶盖上,由于做的时候没有拍照,这部分描述的可能有些模糊,)然后打孔固定电机。

3、烂尾一个月后,重新考虑触发方式,因为没有找到红外模块,所以搞成了按钮触发。电池和充电宝的位置等等,画图、打印(因为设置的速度有点快,所以内部拉丝有些多。)

4、组装,按钮固定,穿线,电池固定,充电板固定,然后接线,线路很简单,就是一个开关而已,加洗手液液的时候要不插头拔开,然后就可以把上半部分拧下来(考虑到按钮防水的问题,所以我按键做了全包围,防止水进去)

5、试机

网友:
高手在人间,牛逼克拉斯

网友:
pvc管缝里会积脏东西,要做一下防护

网友A:
自动洗手液瓶子关键就在于无接触,不会交叉传染,你这个按一下按钮跟按一下瓶子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做得不错   微动开关不建议,如果不用红外,其实可以用TTP223触摸开关,淘宝5毛钱一个甚至更低,这个开关待机电流微安计,虽然是触摸开关,但是如果把感应铜箔或铝箔加大面积,可以2厘米感应,手靠近2厘米内就能触发开关,这个感应开关默认是点动,也可以是自锁,安装还更简单哟

网友:
高手啊,好评支持啊

网友:
另外用TTP223  就可以做成两段式,下面就不用了,也没有连线,下面的瓶子就不限于这个瓶子,而是超市随便一种洗手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洗手液瓶子关键就在于无接触,不会交叉传染,你这个按一下按钮跟按一下瓶子没什么区别啊。 ...

其实这样更能吸引小孩子主动洗手,其实就自己家人用,,我更在意这个按钮可能会被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   微动开关不建议,如果不用红外,其实可以用TTP223触摸开关,淘宝5毛钱一个甚至更低,这个开关待 ...

好的,我找一下。。。我也知道按钮不好。。。谢谢

网友:
楼主聪明,返回给个好评。

网友A:
PLA多少钱?我当年二十几块钱一公斤买过,后来一直涨,现在淘宝60块钱都是差的,京东更贵。

网友C:
我看到了电池,同款!电机也见过,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多少钱?我当年二十几块钱一公斤买过,后来一直涨,现在淘宝60块钱都是差的,京东更贵。 ...

19年618买的40多,现在6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了电池,同款!电机也见过,没买。

就那几个垃圾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多少钱?我当年二十几块钱一公斤买过,后来一直涨,现在淘宝60块钱都是差的,京东更贵。 ...

玩不起了,我机子都闲置了,好点的料都一百开外了

网友:
搜 智能小车红外避障

网友D:
出泡沫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泡沫是怎么做到的?

这种泵本身带进气头,所以能出泡沫,洗手液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