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ny D-E660到手即拆

楼主(2020-09-14):
以前错过玩CD  WALKMEN的机会,上周三在某宝买了垃圾sony D-E660(38元,店说只能拆零件了),周日到手即拆,有时候可以读碟片 但是只能听到前面几句就没了,是不是光头不行了?

网友:
完全是情怀了,实用性不高,现在DAC加无损感觉和CD听不出差别,而且CD只能听点以前老歌了

网友:
试着调下激光头的功率

网友:
DAX-10或者11的光头 我感觉这型号的光头不是很耐用 或者说索尼在我印象中就没有很耐久的光头

楼主:
有调整激光头功率的经验吗?

网友:
可以拆开光驱组件,看看蜗杆运动是否正常,可能是光头运动不正常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