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准备用铁锂做启动汽车电瓶一些问题不明问大家

楼主(2020-09-14):
1  发动不经过保护板,保护板带均衡充电,防锂电过充。
2  对原汽车充电路电流不明,我记得汽车开启动时候点烟器在14.4v,开车一段时间,电压降到14.1v.  我估计个人猜测是, 汽车电瓶永远不会充满,如充到98%。充到后面发电机输出电流减少,开车过程中一部分电流来自电瓶。所以电瓶永远充不满。这个是我一时的猜想,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想把这个猜想下应用到铁锂上面。3.65*4=14.6, 也就是说铁锂也永远充不满。已经装过铁锂的朋友,有空帮我试测一下,长时间行驶之后铁锂会不会充满。如充不满就是保护板不会断开。
3  保护板哪部分最容易坏,是启动时候大电流放电?
4  下面是大众汽车电瓶接线,我也不知线的定义,谁知道帮我分析一下,我想把启动电机一线,绕过保护板,接到电瓶正极,反正启动电机就是启动用一下,平时用不到。
5 保护板带有低压放电,如果没有电,那个中控台就不会亮屏,这时汽车发动自来发动不了。对一般的车来说,断电之后,一般没什么影响。
6 铅酸电瓶如果长期停车不补电就会坏掉。铁锂自放电能否长期停车我不知道,反正有放电保护铁锂不放再放去了。
7  保护板带均衡充电,低压放电保护。不要充电保护,怕断开电瓶。 我也不知道汽车行驶过程中,如果断开电瓶有什么影响。先想到这里,如果这不懂再请教,谢谢。

网友:
轻易不要改,电动车大电流,大电压,一旦出问题就不可控制

网友:
别换,连XXD现在启动电瓶都用回铅酸了。。。

普通车子没有电池管理系统,就用原型号铅酸电池就行了。。。

铁锂主要是商用车,客车上面用得多。。。

网友A:
1、现在有大电流的同口保护板,建议还是充放同口的。我的18款速腾电瓶正极就一根线了,没法区分起动机跟充电部分。
2、启动后14.4v进行充电,充满后电流下降,调节器降低输出电压,进入浮充模式。只是电压降低,电流还是足够带负载的。
3、保护板易损的主要是MOS管。
4、建议找电气图或者4s店。
5、老大众如果断电会锁中控收音机,新款的只是小计里程归零,报故障码,一般开一段距离会灭。
6、锂电池保护板会保护,不会过放,也一般不会有损伤。
7、汽车发电机启动的时候需要外来电压来励磁,发动机启动起来以后可以自己励磁,所以行驶中没电瓶也是可以正常发电的。但是汽车电气化成都这么高,没人会想在行驶中断开电瓶的。潜在危险太大了。
铅酸电池最佳存放状态是满电状态,锂电池不适合长期满电存放。铁锂一致性也不如三元。
最终建议更换个好点的铅酸电池。

网友:
将锂电池放发动机仓,充放电保护(控制)电路估计会比电池贵。
否则就相当于自己放个炸弹在车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现在有大电流的同口保护板,建议还是充放同口的。我的18款速腾电瓶正极就一根线了,没法区分起动机跟充 ...

1我是11年大众新宝来,红色有几根,其中一根 应有有启动线。(找到启动电动。应该可以找到那个线)
2 充放同口的大电流保护板,我怕时间用不长,所以想 绕过保护。
3  行车过程 发电机和电瓶应是应同时协调放电。电瓶应是一边充电一边放电。如果行车过程中发电机坏了,那么由电瓶负责。如果行车的过程中电瓶接触不良了,那么有发电机负责。这个问题厂家应该考虑到了。所以出现上面两种状况应该不影响开车行驶。

网友B:
    4串铁锂电池可以不用保护板,安装大点功率平衡充电路就可以用。铁锂电池相对其它锂电池要安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串铁锂电池可以不用保护板,安装大点功率平衡充电路就可以用。铁锂电池相对其它锂电池要安全很多。 ...

防止锂电过放还是需要的,包括长期停车,或坐车里听音乐。有均衡板加过放保 这样保护板?

网友:
如果改 建议只装均压板就行了 电池两端直接输出不要装保护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止锂电过放还是需要的,包括长期停车,或坐车里听音乐。有均衡板加过放保 这样保护板? ...

铁锂最低放电电压可以到2V,偶尔低于2V也不至于充不上电而损坏,长期停车和长时间熄火用电,啥电池也不能保证不坏,包括铅酸电池

网友:
建议楼主仔细看一下本坛的这个帖子再做决定!
哈弗H6自组磷酸铁锂启动电池 替换原车电瓶(装车完成) - 汽车拆客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441

网友:
上车的铁锂电池根本就不能用保护板,理由不解释了。

网友:
我没用保护板,直接上主动均衡,跑了三年,没问题https://jinan.baixing.com/cheyon ... 8.html?from=regular

网友:
铅改锂不是不行,虽然铁锂安全性很高,但也不代表完全没有风险,特别是放在发动机舱里的电池,一定要加保护板、均衡板等。
随车手册会有,在发动机工作时不要断开电瓶的提示。
保护板主要是保护电池过充过放限流等等,但这保护板仅仅保护电池,别忘了还要着重保护车子的用电设备,电源管理模块等等,
所以有些讲究的都在锂电基础上并一块小铅酸电瓶,防止保护板动作时断开发电机连接而造成的电压突然上升,而影响到整车用电设备安全,这个不得不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