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盛厨燃气蒸炉接触不良

楼主(2020-09-14):
     朋友早餐店的盛厨燃气蒸炉电路间或接触不良,查找一小时左右无果,油污较大,难以下手,暂时放弃了!

外表油污较重,难以下手!

测开关没有问题

有个控制盒

一端固定脚断裂了

不仅仅是点火器吧

众多的电线,电路板胶封

风机

启动电容

网友:
这玩意应该跟燃气热水器控制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A:
谢谢分享。图3和图6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图3和图6的是什么东西?

也是第一次见,是说那个燃气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图3和图6的是什么东西?

方形的应该是燃烧加热器吧!

网友:
小声问一句,如果修好了,是不是每天早上可以免费吃包子了?

网友:
太油了,一摸一手油

网友:
原来饭馆里燃气灶有鼓风机装置,所以炒菜比家里快不少。

网友:
看到油迹斑斑,很想给它洗刷刷了

网友:
燃气灶有鼓风机装置

网友:
没有小强还不错。。。。。

网友:
水汽、油污太重,想必出问题的地方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