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同轴或者光纤转模拟信号的适配器

楼主(2020-09-14):
垃圾小米电视没有模拟信号输出,没办法接我的老款音箱,电视机的喇叭音质实在是差,无奈只能购买一个同轴转模拟的适配器,把电视的数字信号转到音箱上。
闲鱼上17.5包邮,只有主机,没有电源和线。
到手拆。

外壳一颗螺丝,真能省。

光纤,同轴,输入接口,5V电源供电。

3.5耳机输出,莲花头左右声道输出,商家的货有两种,一种是有3.5输出口,一种没有,随机发货,我是跟商家商量要了一个带3.5输出的。

背面两个芯片,大的是数模转换,没有芯片型号。小的是4558运放。

正面什么器件都没有,注意绕圈里的两颗大电容是我后来加的。原来没有。

内部也是只有一颗螺丝固定。

这两颗是输出端的小电容,一个9.3微法,一个10.3微法,太小了,容量还不同。
这是导致输出差的主要原因。这里原来设计的是电解电容,应该是为了节约成本换成这种陶瓷电容了。

这是改好后装起来的注意事项,在下面垫了个纸,孩子板子与外壳短路,红色输出端子下面正好是螺丝,垫高温胶纸绝缘。

下面是更换电容前后的测试数据。由于没有光纤线,没测试光纤部分,只测试了同轴输入。

蓝色线是原板子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由于输出电容比较小,低频衰减有些严重。绿色线是更换为10V,470微法电容后的测试结果,没有衰减。

蓝色线是原板子的失真输出曲线,低频失真偏大些。绿色线是更换电容后的测试结果。低频失真小了很多。

蓝色线是原板子的左右声道相位差,可以看出低频的相位偏差有些过分。更换电容后相位差很小了。

网友:
如果你的功放有输入电容 这个电容可以不要 直接短接 而且功放的输入电容一般也就10u

网友:
恭喜楼主升级成功,享受音乐了。

网友:
以后都可以享受好音乐了,哈哈

网友:
换成你吃糠或者伊娜的指标会不会更好

楼主:
再补充点后续,找了个手机充电头当电源,有电流声,电源端并两个4700的大电容,电流声解决掉了。
由于解析度高了,接上发现用了十多年有源音箱,高音有点过了,齿音有些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