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还是903问题,请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9-14):
903单贴PF29F160B08LCM,这个速度USB3.0应该正常吧。

903双贴PF29F160B08LCM,同样也是在USB3.0下,速度就不正常了。

同一个量产工具,单贴和双贴都没有做任何设置,是不是第二面贴反了,如果贴反了CE会显示正常吗,小白搞不明白。请大佬指点。

楼主:
闪存贴的是不是方向不对

网友A:
偶数ce的颗粒,贴反了影响不大。

个人感觉应该是U口供电问题。双贴之后对供电要求更高,如果供电不足,可能只跑在usb2.0协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存贴的是不是方向不对

双数CE应该是随便贴,正反贴都一样,反正对称,不过这个颗粒单贴读取速度真是爆炸,居然比2244L,主控还快,你的双贴一看就是USB2.0状态下的速度,你用镊子挑一挑看一下是不是USB口里面的触点压弯了,所以识别成2.0的了

网友:
你用个chipgenius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上次发帖里面有个chipgenius,明显写着2.0了,你还觉得自己在是3.0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数ce的颗粒,贴反了影响不大。

个人感觉应该是U口供电问题。双贴之后对供电要求更高,如果供电不足,可 ...

都接在USB3.0口上的,U盘接口的触电正常,换了几台电脑都试过,芯片精灵显示双贴的协议是USB2.0,还有电力消耗也有差异,如果是板子供电不足,能否改进一下。能不能通过软件current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接在USB3.0口上的,U盘接口的触电正常,换了几台电脑都试过,芯片精灵显示双贴的协议是USB2.0,还有电 ...

检查3.0耦合电容跟USB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数ce的颗粒,贴反了影响不大。

个人感觉应该是U口供电问题。双贴之后对供电要求更高,如果供电不足,可 ...

我用同样的闪存,同样的板子双贴后开卡。还是只能运行在2.0下。看来这种903的板子就不支持29F64B08NCM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