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只110V按摩棒,误插入220V了烧了,大家帮看看烧掉的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09-14):
一只岛国的按摩棒110V电压的,好兄弟使用时候忘记装转换器,直接插入市电220V了,马上冒烟了,不好意思拿到修电器的地方修,让我这修电脑的帮看下,但我不是很懂,拆开看下有个白色的元件烧了,连字都看不到了。求高手帮看看这个元件型号是什么,我好到某宝买一个换上。

楼主:
还有旁边那个灰色的是电阻吗?那个应该不会烧掉吧?若烧掉这个电阻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好兄弟使用时候忘记装转换器,直接插入市电220V了,马上冒烟了,不好意思拿到修电器的地方修

------------  无中生友系列。就是你自己用的吧

网友:
这电路板难以想象是岛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兄弟使用时候忘记装转换器,直接插入市电220V了,马上冒烟了,不好意思拿到修电器的地方修

肯定是楼主屁股扭动给过快损坏的

网友:
岛国也有这山寨的货?这比国内的山货还山寨啊

网友:
直接重新搭一个降压电路得了
实在不行,tb买个新的,220v的

楼主:
等待专业的,改造我不会啊

网友:
看样子是个电容器啊

网友:
这是一个可控硅降压电路,可以参考有关电路自己弄一个。

网友:
99%保险丝吧。
好意外,你问电阻型号。

网友:
莫非 这个你 好兄弟的 女友吗?

好像是 校正电容  。 这个玩应没有修的必要了。换铝朋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旁边那个灰色的是电阻吗?那个应该不会烧掉吧?若烧掉这个电阻是什么型号的? ...

电阻是 40Ω 功率2w

网友:
100%是保险丝,

网友:
应该是保险丝了

网友B:
插错电不要紧,插错地方问题就大了。哈哈,言归正传。从电路板上看,它是串在电源上的,应该是保险或者是那种自恢复保险,烧成这样,不要指望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错电不要紧,插错地方问题就大了。哈哈,言归正传。从电路板上看,它是串在电源上的,应该是保险或者是那 ...

那换了他也没用吗?如找到适合的型号换了他

网友:
疑车有据还不承认

网友:
岛国的情趣用品也是大有山寨的,正规厂商一般不愿意生产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