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废品站看到一个松下的充电器拆开看看

楼主(2020-09-14):
应该是相机的充电器,进水了我把它拆开晾干,那个变压器还是真材实料的,组装上铁芯直冒烟,很热,不敢再搞了,扔掉。

网友:
当真不怕死啊 ? 输出线短路了

网友A:
100V的变压器你用220V能不热?

网友B:
好好的变压器让你给烧了

网友C:
不懂英文,会看数字吗?没有一个数字是大于200的,也敢往220里插

网友:
220v
热得快

网友:
直接插头工频变压器比较少见,不过楼主得看清楚输入电压,100伏标准不能插220伏,需要做一个220伏转110伏电路,或者找其它变压器取220伏初级线圈,替换楼主110伏初级线圈。

网友:
这成色,你都敢上电,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这只是个电源适配器,也就是个直流电源,只整流不稳压的。

网友:
看到做工都不想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V的变压器你用220V能不热?

还真没注意看输入电压,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变压器让你给烧了

留着也没用,就随便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英文,会看数字吗?没有一个数字是大于200的,也敢往220里插

压根没料到是岛国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