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中2个万用表不知道选哪款

楼主(2020-09-14):
福禄克17B+ 与  福禄克117C     前款功能多价格便宜   后款功能少  为什么还贵啊?    117C视频说能测   鬼压  这个鬼压是什么意思?  具体原理是什么?

纠结哪款好?

网友:
有钱人呀,两个都买了,回来看哪个好用就留下,差的那个送我

网友:
看用途了,17b适用于电子维修有ma ua档,117适用于电气维修只有安档,个人建议直接87-5

网友:
117啊  功能也不少啊  117是福禄克最低门槛了!

网友:
不差钱,俩都要
追求性价比,速度慢点也行,17B+
17如果不够用,那就只能117了

网友A:
鬼压,大概是说波动比较频繁,不稳定那种电压吧
反正就是模拟条如果是摆设,测不了鬼压的
如果实用,建议俩表,17B+配合另外一个低端炮灰
或者不觉得麻烦,配个ut61e

网友:
没必要纠结fluke ,要不就8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压,大概是说波动比较频繁,不稳定那种电压吧
反正就是模拟条如果是摆设,测不了鬼压的
如果实用,建议俩 ...

配一个UT61E干嘛了?  听说这个表是鸡肋

楼主:
其他的福禄克太贵不考虑了

网友:
修个啥,要哪个都行。

楼主:
修地球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电维修 与  工业电气 变频器 维修  就这两方面

随便啦,优利德和胜利一般够用了。真的要求高就上示波器

网友:
17B+够用了,其实15B+也行,维修平时也就用那几个功能

楼主:
有的说17B是硬芯    不知道现在的17B+是不是硬芯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家电维修 与  工业电气 变频器 维修  就这两方面

能满足这2个要求的非87-5,其实安捷伦的1232也蛮符合你使用场景,价钱还不贵,

网友:
真没必要买这么贵的,前些时间拼DD买了个4位半ZT219,99元到手了,很好用,现在已经把17B扔到工具柜了。
就算烧也也不心痛。以前烧过一个贵表,几天都没心情吃饭。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电维修 与  工业电气 变频器 维修  就这两方面

预算没问题就117吧。117有rms。
其实对于维修,只要是正规的表熟悉了就好用。虽然有几块福禄克但最近用的最多的反而是几十块钱的ut136b+。比117精度稍差,少个rms,少个模拟棒条。反正价格很便宜,建议楼主买块试试,个人觉得基本可以替代117,比15/17b+好用。
你说的117那个鬼压是ghost voltage? 117不是测ghost电压而是low z档能消除ghost电压影响。一般万用表电压档输入电阻是10MΩ,low z电压档的输入电阻更低约3k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说17B是硬芯    不知道现在的17B+是不是硬芯   ?

17B硬芯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15B+,17B+,18B+都是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满足这2个要求的非87-5,其实安捷伦的1232也蛮符合你使用场景,价钱还不贵, ...

捷伦的1232 A    要一千大几百的   米国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捷伦的1232 与UT139E  选那个更好 更实惠点?

好,那肯定是安捷伦好
实惠,那肯定是ut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