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水星MW315R做无线桥接后无线不能上网

楼主(2020-09-14):
格拉成功后可能电脑也不能上网,在诊断后是DNS服务器无响应!不过这都是小事,因为不总是这样,有时重新设置下就可以了!但是WIFI就用不了,连接成功后上不了网,并且在网页上也打不开http://melogin.cn/设置页面了!

网友A:
肯定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关闭DHCP。让从上一级获取到地址,PING一下上一级的网关,看能不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设置有问题。

好像以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DHCP。让从上一级获取到地址,PING一下上一级的网关,看能不能通

这个自动获取IP还是就是打开DHCP了吗?选固定IP就得填写IP什么的,我都不懂!还有只要设置成功了,电脑能上了网了,设置页面就打不开了!但是电脑能上网,手机连接WIFI就上不了网

网友C:
桥接后,水星发射无线信号,手机等设备接入wifi的IP地址会由水星分配,由于上级设备占用了192.168.~的地址池,无线上网的手机会被分配新的DHCP地址段的IP地址,所以路由的默认地址大多为178.18.18.1 (这不是绝对的,取决于路由固件);
先用手机连接上桥接的水星,然后通过手机无线网络的属性信息,可以查看到分配的IP地址,一般为178.18.18.XXX;由此基本可以判断水星的访问地址为178.18.17.1;
简单来说,桥接后如果是有线连接,那么没有问题会分配到光猫的DHCP客户;如果是无线,那么就是水星分配的地址了,为了避免冲突,水星会自动更改DHCP地址池的网段,需要你自己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接后,水星发射无线信号,手机等设备接入wifi的IP地址会由水星分配,由于上级设备占用了192.168.~的地址 ...

有点懵,不太明白,只知道桥接后如果LAN口连接电脑能上网,WIFI就上不了,设置页面也打不开了,如果LAN口上的电脑上不了网,设置页面就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接后,水星发射无线信号,手机等设备接入wifi的IP地址会由水星分配,由于上级设备占用了192.168.~的地址 ...

应该是没有两个设备用同一IP的吧?不会冲突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两个设备用同一IP的吧?不会冲突呀!

我上个回复有问题,我是假设你水星用网线连lan做ap用;
你这个无限桥接在哪里?水星的上级设备是另一台路由,还是光猫?
光猫是桥接还是负责ppoe?还是说上级设备负责ppoe和wifi,然后水星桥接转发这个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个回复有问题,我是假设你水星用网线连lan做ap用;
你这个无限桥接在哪里?水星的上级设备是另一台路 ...

我的是光猫》腾达AC10WIFI》水星无线桥接
光猫不拨号,对的AC10负责ppoe和wifi,对!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个回复有问题,我是假设你水星用网线连lan做ap用;
你这个无限桥接在哪里?水星的上级设备是另一台路 ...

如果IP冲突的话,是不是电脑也上不了网?是不是水星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IP冲突的话,是不是电脑也上不了网?是不是水星坏了?

login.me 登录不上是因为水星已经桥接了,不再对接入的设备下发IP地址,DHCP服务端功能还在腾达ac10,水星默认的管理地址,你可以用有线连接ac10的lan口,然后进入ac10后台,查看水星分配到的IP,然后浏览器打开这个IP就能管理水星后台,进入后台后,先确认水星状态,一般都有个页面可以看到状态总览,这里边会提示水星的wifi和网口状态,也可能看到水星这头接入的设备(这个不一定,固件略有区别),你查看下,是否都正常。如果都正常,你在检查下log日志,水星后台不知道有没有啊。
一般能进入水星的后台web就能比较容易的发现什么问题导致桥接后设备无法接入。
当然ac10也要看一下,看看wifi有没有拒绝水星连接或者有什么限制。

网友D:
别浪费感情了,升级改装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in.me 登录不上是因为水星已经桥接了,不再对接入的设备下发IP地址,DHCP服务端功能还在腾达ac10,水 ...

以前我忘记了!我就知道那天我叫联通维护人员来看宽带来,给AC10恢复出厂了,后来就这样了。用桥接方式是可以进入AC10的,就是水星就进不进去了!至于LOG我好像没有注意!当然我也不懂
#This file shows the router's system log.
001  1970-01-01 00:00:00             main System start
002  1970-01-01 00:00:05             main sntp start
003  1970-01-01 00:00:05             main DHCPD start!
004  1970-01-01 00:00:10 Network alarm support wan up!
005  1970-01-01 00:00:10           pppoe0 pppoe_init(ppp0)
006  1970-01-01 00:00:10           pppoe0 pppoe_fsm_up(ppp0)
007  1970-01-01 00:00:11           pppoe0 ppp0 send PADI
008  1970-01-01 00:00:11           pppoe0 ppp0 receives PADO
009  1970-01-01 00:00:11           pppoe0 Send PADR, Enter PPPOE_SREQ
010  1970-01-01 00:00:11           pppoe0 ppp0 send PADR
011  1970-01-01 00:00:11           pppoe0 ppp0 receive PADS
012  1970-01-01 00:00:11           pppoe0 Enter PPPOE_CONNECTED, session_id = 46042
013  1970-01-01 00:00:11           pppoe0 pppoe_osl_ppp_open(ppp0): open successfully.
014  1970-01-01 00:00:11            pppd0 start lcp stage
015  1970-01-01 00:00:14            pppd0 PAP authentication succeeded
016  1970-01-01 00:00:14            pppd0 local  IP address 116.136.1.129
017  1970-01-01 00:00:14            pppd0 remote IP address 116.136.1.1
018  1970-01-01 00:00:14            pppd0 primary   DNS address 202.99.224.67
019  1970-01-01 00:00:14            pppd0 secondary DNS address 202.99.224.68
020  2020-09-17 04:22:21             SNTP update time success
021  2020-09-17 10:22:23             SNTP update time success
022  2020-09-17 10:22:23             SNTP update time success
这是AC10的
水星我看看,有线连接也打不开IP是192.168.0.105水星恢复出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in.me 登录不上是因为水星已经桥接了,不再对接入的设备下发IP地址,DHCP服务端功能还在腾达ac10,水 ...

我把水星恢复出厂值了,用有线连接后设置了下,是可以上网的
把网线拔了就不行了现在电脑和WIFI都上不了网,
把线插上就可以,WIFI和电脑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in.me 登录不上是因为水星已经桥接了,不再对接入的设备下发IP地址,DHCP服务端功能还在腾达ac10,水 ...

网线拔下来后设置页面还是可以打开,就是不能上网,无线桥接也成功连接,就是不能拔网线。这个日志有用吗?索引        类型        日志内容
53        INFO        0days, 00:13:49, DHCPS: Send ACK to 192.168.1.101.
52        INFO        0days, 00:13:49, DHCPS: Send OFFER with ip 192.168.1.101.
51        INFO        0days, 00:13:35, DHCPS: Send ACK to 192.168.1.101.
50        INFO        0days, 00:13:35, DHCPS: Send OFFER with ip 192.168.1.101.
49        INFO        0days, 00:13:31, DHCPC: eth1 set ip 192.168.0.105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0.1.
48        INFO        0days, 00:13:30, DHCPS: Send ACK to 192.168.1.100.
47        INFO        0days, 00:13:30, DHCPC: Send REQUEST to server 192.168.0.1 with request ip 192.168.0.105.
46        INFO        0days, 00:13:30, DHCPC: Recv OFFER from server 192.168.0.1 with ip 192.168.0.105.
45        INFO        0days, 00:13:30, DHCPS: Send OFFER with ip 192.168.1.100.
44        WARNING        0days, 00:13:30, DHCPS: IP(C0A80065) not in dhcp pool or equal to server ip, ignore!!!
43        INFO        0days, 00:13:29, DHCPC: Send DISCOVER with unicast flag 0.
42        ERROR        0days, 00:13:28, "ra3" is not attached to MUX.
41        INFO        0days, 00:13:26, LAN: Set interface mirror0 ip=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40        INFO        0days, 00:13:25, DHCPS: Send ACK to 192.168.0.102.
39        INFO        0days, 00:13:25, DHCPS: Send OFFER with ip 192.168.0.102.
38        INFO        0days, 00:13:23, DHCPS: Send ACK to 192.168.0.101.

37        INFO        0days, 00:13:23, DHCPS: Send OFFER with ip 192.168.0.101.
36        WARNING        0days, 00:13:23, DHCPS: IP(C0A80164) not in dhcp pool or equal to server ip, ignore!!!
35        INFO        0days, 00:13:23, WAN: Change LAN IP 192.168.1.1
34        INFO        0days, 00:13:23, DHCPC: IP conflict with LAN[6900a8c0, 0100a8c0, 0100a8c0, 00000000].
33        WARNING        0days, 00:13:23, DHCPC: ARP resolve failed.
32        INFO        0days, 00:13:23, DHCPC: Recv OFFER from server 192.168.0.1 with ip 192.168.0.105.
31        INFO        0days, 00:13:23, DHCPS: Send OFFER with ip 192.168.0.100.
30        ERROR        0days, 00:13:21, "ra3" is not attached to MUX.
29        INFO        0days, 00:13:20, DHCPC: Send DISCOVER with unicast flag 0.
28        INFO        0days, 00:13:19, LAN: Set interface mirror0 ip=192.168.0.1 netmask 255.255.255.0.
27        INFO        0days, 00:13:16, WAN: Change LAN IP 192.168.0.1
26        INFO        0days, 00:13:16, DHCPC: IP conflict with LAN[6601a8c0, 0101a8c0, 0101a8c0, 00000000].
25        INFO        0days, 00:13:15, DHCPC: Recv OFFER from server 192.168.1.1 with ip 192.168.1.102.
24        INFO        0days, 00:13:15, DHCPS: Send OFFER with ip 192.168.1.102.
23        INFO        0days, 00:13:15, DHCPC: Send DISCOVER with unicast flag 0.
22        INFO        0days, 00:13:15, WAN: Wan ethernet port plug on.

21        INFO        0days, 00:09:31, DHCPC: interface bring down.
20        INFO        0days, 00:09:31, WAN: Wan ethernet port plug off.
19        INFO        0days, 00:05:32, DHCPS: Send ACK to 192.168.1.101.
18        INFO        0days, 00:05:32, DHCPS: Send OFFER with ip 192.168.1.101.
17        ERROR        0days, 00:04:49, "ra3" is not attached to MUX.
16        INFO        0days, 00:00:34, WAN: AUTO DETECT Recv DNS reply
15        INFO        0days, 00:00:34, DHCPC: AUTO DETECT Recv OFFER.
14        INFO        0days, 00:00:34, DHCPC: AUTO DETECT Recv OFFER.
13        INFO        0days, 00:00:34, PPPOE: TX PADI.
12        INFO        0days, 00:00:06, DHCPC: eth1 set ip 192.168.0.105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0.1.
11        INFO        0days, 00:00:05, DHCPC: Send REQUEST to server 192.168.0.1 with request ip 192.168.0.105.
10        INFO        0days, 00:00:05, DHCPC: Recv OFFER from server 192.168.0.1 with ip 192.168.0.105.
9        INFO        0days, 00:00:04, DHCPC: Send DISCOVER with unicast flag 0.
8        INFO        0days, 00:00:04, DHCPS: Send ACK to 192.168.1.100.
7        INFO        0days, 00:00:04, DHCPS: Send OFFER with ip 192.168.1.100.
6        INFO        0days, 00:00:04, WAN: Wan ethernet port plug on.

5        WARNING        0days, 00:00:03, DHCPS: IP(C0A80068) not in dhcp pool or equal to server ip, ignore!!!
4        INFO        0days, 00:00:00, HTTPD: Http server start!
3        INFO        0days, 00:00:00, LAN: Set interface mirror0 ip=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2        INFO        0days, 00:00:00, WAN: Attach interface eth1.
1        INFO        0days, 00:00:00, LAN: Attach mirror0 to sta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in.me 登录不上是因为水星已经桥接了,不再对接入的设备下发IP地址,DHCP服务端功能还在腾达ac10,水 ...

水星日志没有变化,但是WIFI上不了网了,电脑可以!水星与AC10的网线没有断开!是不是水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in.me 登录不上是因为水星已经桥接了,不再对接入的设备下发IP地址,DHCP服务端功能还在腾达ac10,水 ...

不知道怎么回事,好了,有一段视频好像有错误,不能播放,跳过就好了!好像有时好像还是有问题,不过也不知道是重启路由器还是什么有因就没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浪费感情了,升级改装才能用

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in.me 登录不上是因为水星已经桥接了,不再对接入的设备下发IP地址,DHCP服务端功能还在腾达ac10,水 ...

想起来了,设置页面又打不开了!其它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