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晶思达12V马刀锯 齿轮箱 拆解图

楼主(2020-09-14):
晶思达12V马刀锯齿轮箱拆解图,大佬分析下这个设计好不好

网友:
这就典型的马刀锯结构呗,角向齿轮箱+偏心轴,输出杆也挺厚实的,至于富格那种结构在曲线锯上用得更多

网友A:
就图片显示的结构来看实现往复运动有点不理解,要么行程只那么点?

网友:
典型工模的,大有也是这种。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这个

网友B:
只想问,好用么?电池能用几分钟?

网友:
我都关心电池问题。是不是很虚

网友:
设置放电电压9V,放电电流1A。电池充满电放到9.475V保护板动作,放出容量1243mah

网友:
往复运动部分重量不小,但无配重,使用时震动很大,时间长了会把手磨出泡来。请看一下别人的里奇马刀锯拆机图,往复运动部分重量比它小,但却具有硕大的扇形配重,还有推刀功能,这才是正规马刀锯的结构。至于电池续航虚不虚就不必计较了,可以自己做电池,一块不够可配多块,但机器结构上的硬伤是无法改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图片显示的结构来看实现往复运动有点不理解,要么行程只那么点?

行程是不长但频率不低啊,所以效率还是可以的。这款马刀锯做工、用料中规中矩,附带锯条也不少,比便宜10元39到手的另一家的那种强太多了。先买了那一款,感觉太糊弄了,看了坛友们的拆机图后又入手这款,就算是88元买个两电款吧。话说这货耗电很厉害的,一块电池真不一定行。

网友:
也没强太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想问,好用么?电池能用几分钟?

价格摆在那电池能好到哪

网友:
晶施达的传动结构完全没考虑动平衡,而富格的传动有考虑动平衡。也买了晶斯达的,速度调到最大时感觉产生了共振,手发麻,噪音剧增。

网友A:
刚收到,往复杆很粗,重量不会小,运动起来震动不小。但比那个扁铁的可能会强度大点吧。而且我的发现没有尾部的绳子,也许是谁拆机没装上后又退了的。用手晃动输出的杆,有明显的径向摆动和轴向摆动,所以更加会震动增大一些。这个价格也算正常吧。副歌的收到就开关有问题退货了,这个就不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收到,往复杆很粗,重量不会小,运动起来震动不小。但比那个扁铁的可能会强度大点吧。而且我的发现没有尾 ...

我也收到了,拆开电池看了看,补上了两个电路板螺丝
把家里的树打了打枝,强力使用十五分钟,充电一个多小时,家用基本满意。我下单后有另下单两条锯条,结果卖家发来本体带了四个锯条,另有快递发来两个锯条,貌似占便宜了。
想再买块电池备用,虽然买回来也是吃灰。

网友:
我的也是带4根锯条的,这货的震动感觉比富格的要大点。

网友:
这货用券后33.38入的手,然后收货又返了十元到支付宝,就这价格还有啥可挑剔的,只能说非常棒,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