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3W东芝灯珠的焊接教程,只要掌握正确方法绝不会焊糊

楼主(2020-09-14):
论坛的积分商城兑了一套东芝白光大功率灯珠,听骰子同学说必须要用热风枪才可以焊接,不信邪,试试普通烙铁能否完成挑战。

这是灯珠配送的铝基板:

第一步,用刀片刮一下灯珠焊盘上的氧化层,然后烙铁头蘸松香上锡:

第二步,烙铁头摩擦几下焊盘,均匀上锡:

两边焊盘都上锡:

第三步,两焊盘中间加少量导热硅脂:

然后取出一颗灯珠:

接上3V一次锂电,试点亮,灯珠大的电极是负极,小电极是正极:

第四步,灯珠对准轻轻放上去,注意正负极:

第五步,燕尾夹轻轻夹住一边,用镊子调正灯珠,然后一边焊盘用烙铁焊接(注意焊接时间要短,上锡要少):

第六步,夹子夹住另一边,另一边焊盘同样焊接:

第七步,灯板焊接完成:

测试点亮,没问题:

第八步,洗板,用酒精擦除松香痕迹:

三个灯板都焊好了!以后DIY可以直接拿来用,很方便:

网友A:
严格按照产品设计来说中间焊盘要焊上做散热,硅脂也不是不可以

话说我说必须要热风枪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现在我有加热台

网友:
上个PTC加热台吧,比电烙铁还便宜不少

网友B:
烙铁焊不了中间散热焊盘的。实在不行,烙铁先给焊盘上锡,再抹点助焊剂,放上灯珠,底下用防风打火机喷也能对付

网友:
不管中间散热焊盘的话其实跟焊普通贴片元件没啥区别...

网友:
用100W烙铁轻松加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焊不了中间散热焊盘的。实在不行,烙铁先给焊盘上锡,再抹点助焊剂,放上灯珠,底下用防风打火机喷也能 ...

个人觉得用防风火机焊应该比用烙铁焊可靠多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焊的

网友C:
中间散热没有焊上,差评!

网友:
买个ptc板,加热焊接最简单,不用多少钱

网友D:
钳子加家用煤气灶也不是不行,注意温度,离远一点,融化了就撤。。。

网友:
我也用烙铁的,用夹子的方法不错!不过,只要焊接好一头,另一头就可以不用夹子了。我以前都是用镊子的,以后试试用燕尾夹。

网友:
帖主好手艺,这种灯珠的塑料部分都不耐高温,烙铁一上就废,我一般都是风枪高温低速焊

网友:
自己如有烂的电饭锅拆出加热板自己DIY一下加个温控不用钱! 没有就直接 PTC加热台19元包邮!

网友:
偶也换了,但一直吃灰ing

网友:
焊点不完美,没损坏灯珠,用烙铁已经算不错了,还是加热台最合适

网友:
这类贴片灯珠又是铝基板,最佳焊接方法就是PTC加热板,我用的是电水壶加热底座+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照产品设计来说中间焊盘要焊上做散热,硅脂也不是不可以

话说我说必须要热风枪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 ...

硅脂也就是增加那么一点点的热阻,你看牙膏厂的硅脂U就知道了,更何况负极本身也能导出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钳子加家用煤气灶也不是不行,注意温度,离远一点,融化了就撤。。。
已经上过煤气灶的当了,宁可不焊中间牺牲一点散热性能也不要冒这种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钳子加家用煤气灶也不是不行,注意温度,离远一点,融化了就撤。。。

煤气灶方法不可取,你看这个帖子就知道了,极易烧坏铝基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散热没有焊上,差评!

业余条件焊中间散热很容易损坏板子和灯珠~
宁可牺牲一点散热性能也不冒这种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