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求助惠普1136打印机故障

楼主(2020-09-14):
朋友单位淘汰的惠普1136打印机 搬回来发现,扫描,打印 ,复印都可以用。就是打印和复印纸上有间隔相同的黑色条纹。

网友A:
先检查硒鼓,如果硒鼓没问题这个情况八成是加热膜有问题,有能力的话自己买个加热膜换下,或者直接换整个加热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硒鼓,如果硒鼓没问题这个情况八成是加热膜有问题,有能力的话自己买个加热膜换下,或者直接换整个加 ...

谢谢你。。。。硒鼓看了应该没问题。我也想把整机拆开看看。没这款机器拆机的资料

网友:
更换定影膜

网友:
硒鼓,定影膜。

网友:
换个套鼓搞定,几十块一个代用的。这种机器里面很简单的,见螺丝就拧。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换个定影膜就可以搞定

动手能力差点就把 定影膜组件全换了

网友:
某宝搜索88A,19.9一个包邮!!药到病除!

网友:
我买了两个88A硒鼓9.9元一个

网友:
同款路过,我猜你换个硒鼓就可以了,话说你们单位还有没有我也来捡一个

网友:
定影辊上有擦痕,需要更换才行

网友(2022-05-09):
感觉是鼓的问题,定影有问题是竖条的,不应该出现横条,只有鼓粉刮不干净才会出现等距的横条。

网友:
换个硒鼓完事

网友:
硒鼓鼓面有沙眼,充电周期性漏电,就是周期性黑道,换鼓芯或者整个硒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