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把戴尔venue 11 pro的电池拆了,问问更换电芯容易么?

楼主(2020-09-14):
戴尔venue 11 pro背板盖不上,拆开果然是电池怀孕了,就把电池拆了,测量了应该是6052103锂电,问问更换电芯容易不?

网友:
这要生了啊
有的笔记本换电芯就锁死,不能充电,最好带电换。

网友:
笔记本电池断电锁芯,要不断电换电池,没点水平别折腾,而且这种软包电池淘宝上也买不到质量好的

网友:
笔记本基本都带锁,只要断电就锁了,除非不断电更换,就是新电池先连上,旧电池再撤掉,难度比较大

网友:
某宝上直接淘一个同型号电池扣上就行了,不建议更换直接电芯

网友:
你把电芯拆了,控制板就锁住了。。。

要么送去解锁,要么买新的。。。

旧电芯是有害垃圾。。。

网友:
容易,带电换,先焊上新的再拆掉旧的。但是这种电芯没几个好的。

网友A:
用针扎破,放气,透明胶粘起来
看看能否使用

网友:
更换好给我们看看

网友:
换好我也好奇了,上个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针扎破,放气,透明胶粘起来
看看能否使用

这个操作比较危险

网友:
先弄针孔放气,然后封死凑合用。换电池的话最好找有维修经验的商店,换电芯得需要临时电池飞线防止掉电压锁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操作比较危险

没什么危险呀,只扎破皮,漏气即可
然后密封起来即可
我的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这种最好直接换电池模块,淘宝上买的软包质量都不太好

网友:
不断电换芯也不是太难的,关键是新旧电芯飞线并联前要充电或放电到相同的电压。

网友C:
说难不难,有点风险
刚给HP本换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难不难,有点风险
刚给HP本换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707&extra=pag ...

牛人!估计还是买成品的算了~

楼主:
算了,某宝买了块120元,号称原装全新, 1年换新~

楼主:
这个平板平时都是插着电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坏电池~

网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电子产品的电池也开始加锁了,我记得IBM的a22m是没有锁的,我曾经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