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绿巨能的3.0读卡器,并测一下360的tf卡

楼主(2020-09-14):
在头条看到的360 tf卡的信息,而且看大家到手测试数据还行,淘金币换了个5元券,14.9入了一个

到手拆开就立马做的数据完整性测试

完整性ok,请忽略这个读写速度,上午3.0读卡器未到,用川宇的测的

下午收到了读卡器,黑色的这个,标价9.9,用券抵扣之后4.9拿下

未上电,先拆再说,这是正面

这是反面

主控的特写,不能白拆不是么
GL3224,和坛友拆的优越者之类的一样

装好插电测试下速度,读取90M还行,写入有点飘

复制一个系统镜像,实际写入也确实很飘,最高50M+,最低10m左右

电脑同口,用川宇跑一下  速度明显被主控拖累了

网友A:
这个3.0的读卡器,我撸了2个,速度很快

网友B:
我也入了一张,目前放360行车记录仪上用,360配360,要是坏了360公司总要负责吧?哈哈

网友C:
我都堆了好几千的金币.......怎么兑换红包?

网友:
淘金币换了个5元
怎么兑的?

网友D:
论坛里面买了好几次没有一次测试urwtest 完美的,但是论坛里面大佬每次完整性测试都是完美的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了一张,目前放360行车记录仪上用,360配360,要是坏了360公司总要负责吧?哈哈 ...

车上的发电机不是3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0的读卡器,我撸了2个,速度很快

那你是闷声发大财,都不发帖子告知坛友,真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堆了好几千的金币.......怎么兑换红包?

我都5W多了,我骄傲了么
淘金币里面有个“兑红包”,去那看看,有时候送的是天猫无门槛,有时候是淘宝特价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面买了好几次没有一次测试urwtest 完美的,但是论坛里面大佬每次完整性测试都是完美的 哎 ...

那哥们你是够背的了
我只有瞎折腾量产时候,选择追求容量,urwtest会有瑕疵见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哥们你是够背的了
我只有瞎折腾量产时候,选择追求容量,urwtest会有瑕疵见红 ...

这是正儿八经的翻车但是论坛就是有大佬没翻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哥们你是够背的了
我只有瞎折腾量产时候,选择追求容量,urwtest会有瑕疵见红 ...

这个读卡器的链接?谢谢

网友:
这个 翻车几率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正儿八经的翻车但是论坛就是有大佬没翻车

你这个也是360卡的检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读卡器的链接?谢谢

淘宝搜索:USB3.0高速读卡器sd卡tf手机相机内存卡迷你电脑佳能相机索尼尼康单反相机大多功能二合一车载转U盘otg          店铺:焕衍数码专营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