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块金胜维32G固态硬盘

楼主(2020-09-14):
得到几块32G的KINGSPEC(金胜维)的固态硬盘,网络上的评价是:金胜维固态硬盘,山寨中的战斗机,比山寨的好点,比名牌的差,对这些也不懂,也不知道32G的能干点什么。就是这个——2.5寸32G固态硬盘。SATA接口。一块标示SATA Ⅱ,一块标示STAT Ⅲ,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底部。镜面反光。

防伪贴。

保修贴。

拆吧。

很容易就拆开了。底板是不锈钢的,有硬度。

板子。

撬出来。两个闪存焊位,只用了一片,是不是还可以焊上一片?就是64G了。

背面。

找一个移动硬盘。

背面。

卡扣设计,撬开。

取出机械硬盘,留下接口。

USB3.0

将接口插到固态硬盘上。

接线,连接电脑。

电脑可识别。

虽然不是什么名牌,看样子还可以,但32G的容量实在太小了,也不知道可以干点什么。
谢谢围观!

网友:
做个移动优盘,拷贝资料

网友A:
移动硬盘太狠了 2TB的希捷装了320G的西部数据

网友:
可以加内存,扩容

网友:
杂牌加32G真的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移动硬盘太狠了 2TB的希捷装了320G的西部数据

看到希捷的硬盘盒拆开居然是西部数据的硬盘,不知道希捷看到了会是什么表情。

网友:
2个拼一个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硬盘太狠了 2TB的希捷装了320G的西部数据

这不是原装的移动硬盘,原来的2T硬盘坏掉了,把淘汰的320G的笔记本硬盘塞里了,希捷还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希捷的硬盘盒拆开居然是西部数据的硬盘,不知道希捷看到了会是什么表情。 ...

这不是原装的移动硬盘,原来的2T硬盘坏掉了,把淘汰的320G的笔记本硬盘塞里了,希捷还是靠谱的。

网友:
可以当作优盘来使用。

网友:
安PE系统给电脑做系统很方便速度也快。

网友:
容量太小,不知速度怎么样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上次发过贴了,速度很慢,官网也只是写着150M左右的速度,但是官网说是用MLC,估计是为了稳定不为速度的产品。

网友:
还没用过固态硬盘,电脑淘汰了,香菇

网友:
32G装XP够了

网友:
32G的MLC,拆下来做U盘应该不错

网友:
拆下来做U盘应该不错

网友:
32G也就能只能挂在软路由里用了

网友:
win7  32也没问题的啊,我就用32G装了WIN7,就是剩下的空间也不多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2G内存,用的是32G的固态,就一个分区,装的win7-x86,平时办公上论坛也足够了,速度也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