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热风枪选择

楼主(2020-09-14):
热风枪焊台   金卡思  与 狮王 同型号那个牌子好点 ?  贵的买不起

网友A:
都一样的,自己玩七八十的随便买个就行,质量都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差

网友:
楼主这是要开店啊,又福禄克又热风枪的

网友:
收个二手好点的

网友:
有台闲置快克990AD  带几个风嘴   参照闲鱼价200块包邮处理

网友:
100以下的都差不多,看评论好的,买就完了,好不好用,看人品。推荐上某多退货包运费的,退货方便。

网友:
自己玩的话,买一个七八十块的不用看品牌,都一样,如果要想专业维修,可以考虑850D,我买时800.用了快十年了,

楼主:
说有回温快的 有的不带回温的吗是不是有这么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的,自己玩七八十的随便买个就行,质量都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差

最低要九十以上吧  哪有七八十的 七八十与那些贵的有什么区别?   我还看到四十的了

评价一个热风枪好坏有什么标准吗?  第一次使用不知道什么样子的是   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低要九十以上吧  哪有七八十的 七八十与那些贵的有什么区别?   我还看到四十的了 ...

858热风焊台便宜的都在七八十,哪来的七十以下的,七十以下不是小风枪就是混了件936进去故意看着便宜,九十能和七八十有蛋蛋的区别,顶多多个数码管,九十一百和七八十唯一的区别也就数码管和控制电路轻微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8热风焊台便宜的都在七八十,哪来的七十以下的,七十以下不是小风枪就是混了件936进去故意看着便宜,九 ...

后面还加字母什么858A  858D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用的金卡思,2年了,用过几次,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金卡思,2年了,用过几次,可以用。

难道不觉得狮王好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不觉得狮王好点吗

没有仔细研究过,姚工气泵式的也买过一个,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