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玩具 。。气泵 压力0.7MPA

楼主(2020-09-14):
闲着没事做了个玩具框架是PPR管20的 可以打钢钉 可以给汽车打气 电池21V通用我的工具电池,方便小巧便携。64钢钉枪两枪就要启动泵了50直钉枪3枪启动,气罐还是太小了。偶尔打几个钉还是很好用的,看在比较粗糙胜在好用。。。。

网友A:
大佬,把保温杯换成煤气罐更好用吧

网友B:
这个泵多钱一个,打轮胎应该是不在话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泵多钱一个,打轮胎应该是不在话下了。

小车轮胎一般是2.5bar左右  这个有0.7mpa=7bar了,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车轮胎一般是2.5bar左右  这个有0.7mpa=7bar了,大材小用了

没事没事,这个新能源用的,便宜耐用就行,比买的那种垃圾的好多了。

网友D:
老大,给你个另类的方法,把你的两氧化碳瓶子丢一边去,把PPR管子加粗或者部分加粗,用PPR管子充当气罐,应该更好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大,给你个另类的方法,把你的两氧化碳瓶子丢一边去,把PPR管子加粗或者部分加粗,用PPR管子充当气罐,应 ...

PPR管子会不会承受不住压力 boom!!

网友:
人才呀,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PR管子会不会承受不住压力 boom!!

不会的,他这个才7公斤,PPR管材标准要比这大多了

网友E:
这气泵哪里弄的我也去弄一个,太贵就不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把保温杯换成煤气罐更好用吧

还真有两个特别小的煤气罐 有机会试试  你个抗压比这个水草瓶还好 就是分量稍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泵多钱一个,打轮胎应该是不在话下了。

咸鱼收的   慢慢找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气泵哪里弄的我也去弄一个,太贵就不弄了

咸鱼 慢慢翻  最近又100多买了个12V的悬架气泵比这个泵还小巧 压力150PSI 打气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 慢慢翻  最近又100多买了个12V的悬架气泵比这个泵还小巧 压力150PSI 打气更快 ...

啥型号的呢。。参考一下。

网友:
压缩机参数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咸鱼 慢慢翻  最近又100多买了个12V的悬架气泵比这个泵还小巧 压力150PSI 打气更快 ...

悬架气泵没讲过10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架气泵没讲过100多的

图片上传了  给把把关  我可是按空气悬架气泵买的。。。

网友:
想买个抽打一体气泵,还可以修空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了  给把把关  我可是按空气悬架气泵买的。。。

哪里还有卖我也去搞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还有卖我也去搞个

咸鱼 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