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台联想一体机B300不开机,拆开检查发现电路板上PD3开路,这里的大神多,这个二极管是个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2020-09-14):
(图片)

楼主:
PD3上面标注有li10224字样,是个什么样的二极管啊!

网友:
看位置应该是一个防止电源反接的二极管,直接拆掉试试

网友:
遇到过有电容击穿短路不开机的情况。
这个机器大个贴片电容容易击穿
可以测测大个贴片电容的阻值。

网友:
离电源口这么近,会不会是防反接的二极管呢?  先短路试试吧

网友:
把丝印拍清楚就知道了。

网友:
贴这个可能是稳压管,19V输入直接贴一个21V稳压管,过压烧保险用的。。。要用恒流源才能测试。。。

个人感觉故障不是这里,通电测一下电源电压到板子上没有,这个8pin输入MOSFET有没有打开。。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在电路板上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这个二极管正反都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在电路板上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这个二极管正反都无穷大。 ...

tvs 正常的 就是开路

网友:
看到联想的做工就直接晕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 正常的 就是开路

tvs是什么意思,开路正常啊!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只想知道下楼主是怎么查到这里故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vs是什么意思,开路正常啊!能解释一下吗?

你测下是不是并联在主电源上的  tvs你百度详细 tvs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tvs是什么意思,开路正常啊!能解释一下吗?

瞬态二极管,就是用来消除瞬间 尖峰的二极管

楼主:
这个PD3已经拆下,万用电表测量一边的阻值是4.56MO,一边的阻值是1.98MO,电阻的符号手机上没有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D3已经拆下,万用电表测量一边的阻值是4.56MO,一边的阻值是1.98MO,电阻的符号手机上没有找到啊! ...

有万用表,,就从电源输入口跑一下电路,看这二极管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在电路板上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这个二极管正反都无穷大。 ...

用电阻档测二极管 ??? 这能测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D3已经拆下,万用电表测量一边的阻值是4.56MO,一边的阻值是1.98MO,电阻的符号手机上没有找到啊! ...

二极管要用二极管档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D3已经拆下,万用电表测量一边的阻值是4.56MO,一边的阻值是1.98MO,电阻的符号手机上没有找到啊! ...

用二极管档测下看看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