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最便宜的能无线充电的手机

楼主(2020-09-14):
求推荐最便宜的能无线充电的手机
请大家推荐一下品牌型号

-------

想买给老年人使用,其实不一定非要智能机。有什么合适的老年机?

网友A:
现在体积厚的老人机,充一次电能待机一个多月,

网友:
那你还是用个无线座机吧,常年插电就行

网友:
考虑二手的话,mix2s是最便宜的无线充电手机。
不考虑二手就买个无线充电转换器吧。

网友:
加一个无线充电贴,
有动手能力,还可以把充电贴的线接进手机主板,这样就不影响原接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体积厚的老人机,充一次电能待机一个多月,

有什么能够支持4g网络的品牌老人机吗?

网友:
手机厂应该生产类似对讲机充电的老人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能够支持4g网络的品牌老人机吗?

牌子都是那样了,现在的基本都支持4G,联通2G关停后,大部分机型支持了4G

网友:
为什么要用无线充电??

网友:
买无线充电贴,加个外壳,ok

网友:
二手苹果8,一千多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2020-10-21):
便宜的弱鸡鸭的LUMIA820/920/930之类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