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个索尼KD-65X8500f电视机

楼主(2020-09-14):
   2018年双11花7630大洋买的索尼KD-8500F三无了,两年不到时间只能算看了半年就挂了算中大奖了,报修售后上门拆开预估电源板坏了

    电源板已经拆下,里面很简洁和国产一个样了,是国产进步了还是索尼退步了?

         洞洞眼下面是屏处理电路

         主控视频处理

          电视机 开关

           那两个左右对称黑色的是音箱,效果一般般比国产好不了多少,和我另一索尼55W950B效果是不能比的

         坏的就是这个电源板,图是借的,原板让售后拿走了

      绿色的板子应该是指示灯 遥控 wifi蓝牙

          让我最不解和愤懑的是这个贴标,wistron 纬创,电视机是纬创代工的还是屏是纬创生产的?看到这里一声叹息啊

      不过索尼售后的响应和效率还是高的,早上上门拆机隔天下午就上门装机维修结束

网友:
国产化以后这东西就是个笑话,话说索尼电视好的就是他的屏幕和算法软件,色彩感那是的确好

网友A:
不要迷信品牌,楼主这上门维修多少银子,过保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迷信品牌,楼主这上门维修多少银子,过保了吗

根据索尼的维修政策,屏三年其他部件一年算过保了,不过售后给我特别申请了免费的部件

网友:
集成度高是好事,不要看零件少了就喊简配,现在有谁用兽药计算器吗,那个又复杂又精密,如果电视进化到牛屎芯片就行是不是几块钱就能买?

网友:
再坏可能就是天价维修费了。怎么说呢,用得起名牌,对其高服务费也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人家产品策略就是这样啊。。。
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就是了。。。

索尼现在面板也是国内的吧,这种型号应该是MVA的面板。。。
实际有些型号说实话感觉出厂校色都没有校准,别说啥苹果的产品,国产小米海信TCL啥的颜色看上去都比索尼的舒服。。。电视上怎么调都看上去很奇怪。。。当然月可能是机顶盒的问题。。。但HDMI一般都是电视台调教好的图像颜色只是解码。。。
设计是没啥问题的,这风格肯定是SONY自己做的方案。。。屏蔽线,钣金,用料,走线都很舒服啊。。。

自己没面板就算了,生产上感觉面板来料和出厂校色监督也没到位。。。
不过这台达的电源板,坏的概率不大的。。。

网友B:
应该就是  纬创 代工的的吧?  sony也不是什么都自己动手做啊,,卖一下品牌和技术也是蛮好的

网友:
索尼已经不是原来的索尼了,又交了智商税了

网友C:
这东西你还指望里面有什么东西?

网友D:
当下索尼电视,卖的是主板和逻辑板对图象处理和优化的技术。其它和国产品牌大同小异。
想问一下楼主,换这个电源板花了多少钱?
电视是买了延保了吗,
一年保修期过保后,维修费应该蛮贵的。
售后拆走电源板,一般是换新版,售后一般都是这么干的,售后不象搞家电维修的会修电源板。

网友:
楼主这个电视已经不错了

这个和棒子一个牌子,都是所谓高端,屏幕坏的很多。

除了屏幕其他都能修

网友E:
我的索尼46的,买了10年了,ccfl的,当年7k多,真结实,还挺好,奇美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  纬创 代工的的吧?  sony也不是什么都自己动手做啊,,卖一下品牌和技术也是蛮好 ...

骚尼不会自己做屏的,你以为是当年的特丽珑啊?之前是买三星的,后来猛转牌子,骚尼只是一个牌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下索尼电视,卖的是主板和逻辑板对图象处理和优化的技术。其它和国产品牌大同小异。
想问一下楼主,换这 ...

我开始也预估电源板坏了,没有买延保,我当时想假如售后要开价1000左右我就打算付个50上门费就不修了,后来售后拆开就说可以给我免费申请了一块(我人品好?还是我是索尼老用户?),当初调试的也是这个师傅来的人还不错,得感谢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索尼46的,买了10年了,ccfl的,当年7k多,真结实,还挺好,奇美屏

我姐家10几年前买了一台46,一台32花了1.1w

网友:
再怎么喷也没用,索尼高端的电视确实没对手,低端广东代工的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你还指望里面有什么东西?

布线什么得好好弄个支架什么的吧

网友:
如果色彩不好你会买?玩的就是技术

网友:
这做工对不起大法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