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猪蹄煮不烂]蓝牙转RS232配置console--代替水木行BT578

楼主(2020-09-14):
最近半年学了H3C认证,现在配置100多台交换机,弱电井温度高设备也多,配置线+笔记本模式够不到设备
1、先买了一个BT578水木行蓝牙配置器,但是卖家各种不知道---退了
2、手机配置app不知道用哪个,卖家推荐的“蓝牙助手”app根本不能配置,只能发送HEX等格式
3、学习了蓝牙SSP、BLE协议规范后决定自己做一个

笔记本蓝牙大部分支持SSP,可以生成虚拟串口用SecureCRT 进行配置交换机,BLE协议笔记本用的配置软件没研究,手机端全部可以使用

另:蓝牙串口app名称为:(不提供链接自己百度吧)
Serial Bluetooth Terminal
=============================================================     蓝牙模块选择很多 1、HC-05 HC-06 系列 ----功耗40ma
                                 2、代用品JDY-31 等系列----功耗10ma
                                 3、BLE 支持德州仪器CC254x 等----功耗 5ma

下面是成本预算:      1、高功耗SSP2.0-40ma-COM公头版本
                                      蓝牙模块16元 转化板12元,电池10元 充电板0.2元 -总计:38.2元

                                 2、低功耗SSP2.0-3.0版--10ma -RJ45网头版
                                 蓝牙模块5.8元 转化板4.2元,电池7元 充电板0.2元 -总计:17.2元

                                 3、低功耗蓝牙BLE版-5ma-RJ45网头
                                 蓝牙模块16.8元 转化板4.2元,电池7元 充电板0.2元 -总计:28.2元

                                 4、第三版就要画图开模了,一体化全集成设计有时间再弄,目前还没确定用哪个方案出
=============================================================

电脑端SecurCRT 配置演示,设备生成蓝牙SSP虚拟串口(COM32)速率9600 8 N 1配置即可。

网友:
猪蹄大神又要出精品了

网友A:
敢上直播了,这个最后是什么作用呢,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上直播了,这个最后是什么作用呢,怎么玩?

配置交换机的CONSOLE
蓝牙代替console线而已

网友B:
哈哈。。。。终于有猪蹄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终于有猪蹄吃了。。。。。。

很久不发帖

网友:
不错,省去线了

网友C:
这个好,买成品要100多。你这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买成品要100多。你这个多少钱?

价格我不能说,自己查,很便宜

网友D:
我这个比你那个小巧的多啊,我是RJ45接口的232,常用波特率115200,一共花费不到30元

我这个比你那个小巧的多啊,我是RJ45接口的232,常用波特率115200

网友E:
telnet ssh web 不敢开,累人累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比你那个小巧的多啊,我是RJ45接口的232,常用波特率115200,一共花费不到30元

我这个比你那个小巧 ...

嗯嗯!我有小板子,能用就行买了两套简单做了一个,主要我需要rs232接头配置远程灯光控制器和其他设备,还得转rs422 485等设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telnet ssh web 不敢开,累人累自己

平时都是管理地址。在线配置!设备坏的多,开局后就离开弱电井!远程搞

网友:
平时都是管理地址。在线配置!设备坏的多,开局后就离开弱电井!远程搞

确实这样方便

楼主:
经过一轮试验,逐渐小型化集成RJ45网头,内置电池及充电

蓝牙模块选择很多 1、HC-05 HC-06 系列 ----功耗40ma
                            2、代用品JDY-31 等系列----功耗10ma
                           3、BLE 支持德州仪器CC254x 等----功耗 5ma

下面是成本预算:      1、高功耗SSP2.0-40ma-COM公头版本
                                      蓝牙模块16元 转化板12元,电池10元 充电板0.2元 -总计:38.2元

                                 2、低功耗SSP2.0-3.0版--10ma -RJ45网头版
                                 蓝牙模块5.8元 转化板4.2元,电池7元 充电板0.2元 -总计:17.2元

                                 3、低功耗蓝牙BLE版-5ma-RJ45网头
                                 蓝牙模块16.8元 转化板4.2元,电池7元 充电板0.2元 -总计:28.2元

                                 4、第三版就要画图开模了,一体化全集成设计有时间再弄,目前还没确定用哪个方案出

楼主:
感觉网口太短不好用。还是接长点痛快

网友:
上图的232版是自己画的还是买的,怎么淘宝搜不到,搜到的都是大板

网友F:
有详细的电路图吗?我也想仿制一个。也是配置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详细的电路图吗?我也想仿制一个。也是配置交换机

还需要什么电路图?

网友:
蓝牙组播吗?蓝牙转串口是主从一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