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矩为功率计拆解和测试

楼主(2020-09-14):
最近电费莫名高了很多,所以一番比较后在某宝上买了这个功率表,经测试该表的精度还可以。(再高精度测试,手上没这么高精度的表测。)

楼主:
拆开了,芯片型号已摸除,没有什么好讲的。电路很简洁,精度不错,一般够用了。

网友:
100A的电流能顶住吗?

网友:
8和1设计不错,要是能改善对比度,显示更清楚些更好。楼主说的电价问题,一种是电表灵敏度比机械式高,另一种可能是一些电源有静态功耗较大,比如RCC单管自激空载发热电源,有些带遥控和主控板家电有待机电流,好像歌华待机电流不小。

网友:
这种有什么必要抹掉芯片型号了,多此一举了

网友:
这个表头买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表的精度(小数位)不够,功率值与pf值对不上

网友:
谢谢分享,100A我是不信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