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冰箱BCD-270TDA/WS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0-09-14):
电源没有输出,各位大神知道输出电压是多少吗?能用单独的电源代替吗?

网友:
一般是12V,如果没有电网电压检测就可以用。电源怎么了?修复不了吗?

网友:
这种板,,,修板就可以了

网友:
看继电器用多少V的

楼主:
应该这个芯片坏了,咱不搞维修没有这,手头上12伏的电源适配器不少,能不能接到电源输出端使用?

网友:
一般都是输出5V和12V的,变频的板子多了15V,参照新飞450变频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