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电池之手持风扇换电池

楼主(2020-09-14):
家里有个手持/座式小风扇,上个月天气热的时候,放桌面上吹吹风还是很方便的
唯独就是续航能力太差,充满电开强档也就能转40分钟吧
这肯定是电池的问题,于是准备更换一下

这样的一个风扇

座可以拆下来,变成手持风扇

品牌,参数,倒是标明了用18650电池供电

开拆,经过观察,发现是卡扣结构的
于是用螺丝刀逐一将卡扣撬开

撬手柄的卡扣

撬到最后发现问题,手柄死活分不开
仔细观察发现,原来风扇底部还隐藏着一颗螺丝

打开的全貌,可见一节蓝皮18650锂电池和一块控制电路

电池上什么标识都没有,按经验
这都是垃圾电池,容量参差不一,能有1000mAh算不错了

控制电路,一个风扇,似乎还挺复杂
不过,拆机的目的是为了更换电池,这个控制电路就先不去研究了

充电控制电路,估计是4057一类

调速电路,估计是专门的风扇控制电路
现在这种小家电上的专用控制电路有很多

电池采用接插件,拔下插头即可取下电池
用一节拆机的NCR18650B电池替换
虽然是拆机电池,但实测容量仍有3000mAh以上

将原电池的线拆下焊到新电池上

原样装回去

扣上外壳,结束,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
经过试机,现在开强档可以连续工作3小时以上,甚是满意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原来的充电电路充电电流偏小
充这个容量较大的电池需要很长很长时间
不过考虑到那么小的封装,也没法调大充电电路,就这样用吧

完,谢谢观赏~

网友:
又能满血复活了

网友:
3个小时给小孩开家长会时用用正好~

网友:
我改了三节2600电池能用几个小时

网友:
这种手持风扇好像内置电池的不多

网友:
电池比风扇贵。无刷电机可以这么干,有刷电机不值得,电机很快就坏的。

网友:
无刷的风扇吗

网友:
我有个这样的风扇。像换遥控板电池那样换18650电池方便多了。

网友:
有两个同款,换电池就像遥控器换电池一样简单,也是18650电池

网友:
充电可以考虑别从电池两极直接引出两个触点,用外接的充电器直接充,比如带IP5306的板子才几毛钱一个,充电电流达2.4A,直接从触点充进去,3000的电池不到2小时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