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志高全身水洗电推子/理发器,并更换电芯

楼主(2020-09-14):
印象中是29元购于天猫某志高分店,19年年底买的,疫情期间帮大忙的功臣,
到手电量是4格,期间用过5-6次,每次10分钟左右,最后一次电量直接从3格跳1格,
号称全身水洗,有空就拆开看看

机身中间有两颗固定螺丝,下部纯卡扣式固定,上部需取出调节环,
下部的卡扣挺有迷惑性的,我以为是螺丝来着,最下方的黑色部分是可以拆卸的,
一开始没看出来导致装配时出现问题,这个待会再说。

采用1节18650供电,机身有一整圈硅胶圈,靠黑色外壳的凸起部分挤压起到防水作用。

充电部分用的TC4056,功率没开满,实测500ma充电,估计是靠换电阻大小降低了电流,
控制芯片丝印被磨掉了,纯黑,不知道什么型号
18650品牌hual,这种顶多1A放电的电机应该就是容量型不是动力型。

手里还有节福斯特的2400mah3C准动力芯,本来用在电钻上的,三节坏了一节就拆掉了,峰值放电10A以上没问题,喂这小电机妥妥的

由于没搞清楚结构暴力装卸导致尾部充电用的小钢片和小钢柱损坏,索性引了两根线出去,到时候封上玻璃胶再加个TYPEC母座就行了。

该机防水做的还是比较标准的,机身有一圈皮圈,按键的位置也有皮圈,马达偏心轴与上部密封得很紧没拆开看,应该气密性没问题,
但尾部的小钢柱是纯卡榫式,要是防水出问题也就只能出在这儿了,属于冲洗很安全,但最好别泡水里的类型。

网友A:
成本才几块钱,卖到29,利润也是挺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才几块钱,卖到29,利润也是挺高的了

几块钱你买电芯还是电机还是保护板?你咋不按沙子价算芯片利润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块钱你买电芯还是电机还是保护板?你咋不按沙子价算芯片利润捏

你以为电芯很贵吗,保护板很贵吗,批量生产后都很廉价的,你看看淘宝上那些太阳能灯,才9.9包邮,既有太阳能板又有18650电芯和LED灯板,还得包邮,他们还能有利润可图,你说这些配件能有多贵?批量生产的保护板不过几毛钱一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电芯很贵吗,保护板很贵吗,批量生产后都很廉价的,你看看淘宝上那些太阳能灯,才9.9包邮,既有太 ...

我不觉得很贵,但我觉得你这算法特别搞笑,开模+零件采购批量大了价格当然能下来,但这是人家的本事,你自己能花那价格从供应商那买一套组起来?扯吧,笑死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电芯很贵吗,保护板很贵吗,批量生产后都很廉价的,你看看淘宝上那些太阳能灯,才9.9包邮,既有太 ...

有的店家是亏本赚销量的。

网友C:
这志高理发器我也买了一个,很好用,一年多没去发廊剪头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志高理发器我也买了一个,很好用,一年多没去发廊剪头发了。

配上送的卡位梳自己修下头发比理发店划算很多,但刘海长了还是得去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觉得很贵,但我觉得你这算法特别搞笑,开模+零件采购批量大了价格当然能下来,但这是人家的本事,你 ...

我什么时候说自己去组一套了?志高既然卖这个,自然是批量生产了,难道还小量生产出来卖吗,你也不看清帖子内容就出来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店家是亏本赚销量的。

有些是亏本赚吆喝,但是有些店家还是有利润了,只要量大,签约快递的邮费可以降到2块一单,甚至有些大客户可能更低,就说这9.9元的太阳能灯吧,灯板,18650锂电池,外壳,电路板,大批量生产后,平均每个太阳能灯的成本绝对不超过5块,加上人工组装几毛钱一个,加上2块邮费,卖9.9包邮,你看这利润还是挺可观的
这样的一块LED灯板,厂家批量走货一块灯板的利润才几分钱

网友:
还是买油头推剪不错。坏了好维修。现在PDD最低16元多。

网友:
至少比大品牌便宜不少,刀头好像通用可以更换。楼上说的应该是商家赚取信用和好评,采用亏本销售一些。

网友:
大品牌就是好了,做工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亏本赚吆喝,但是有些店家还是有利润了,只要量大,签约快递的邮费可以降到2块一单,甚至有些大客户 ...

就算这个剃须刀成本是几元钱一个,你没有证据把配件价格列出来也没有说服力,别人会认为你张口就说,凭自己的想象说话。

楼主:
改好了,防水性比原装好,外观比原装丑,充电线比原装方便,随便一根C口线就行。

其实最佳方案是先焊了C口母座塞进原充电插槽再灌胶,那样外露的部分会非常小,

但买的这C口母座实在是快递太慢了,中途要用用就先灌胶封上了,握持感稍有影响,不算大。

网友D:
改装的稍微不那么完美,是否可以用DC2.5带螺母的电源插座+2.5的电源插头呢。那样没有突出的东西,应该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的稍微不那么完美,是否可以用DC2.5带螺母的电源插座+2.5的电源插头呢。那样没有突出的东西,应该会好 ...

要兼顾防水性,从原插槽引线是气密性最好的选择,改装不完美是母口到晚了,不然这个体积起码能塞进去2/3,只留下一小圈C口母座在外面

网友(2022-06-09):
这个29RMB肯定是亏本赚流量的买卖

网友(2024-11-02):
同款理发器,想换电池,拆到最后一步,知道是卡扣固定,但不清楚结构,不敢用力掰,怕弄坏了卡扣。上来搜一下,结果搜到你这个拆解。
可惜你这里也是没有说清楚最后一步那个卡扣怎么才能无损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