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烂尾DIY工程:积分商城3w东芝灯珠DIY大功率12w手电,烂尾

楼主(2020-09-14):
看镇流器小子搞灯珠,我才想起有个flag立了两年都还没完,今天解决一下,结果。。。。唉。。。。

论坛以前老站换的灯珠灯板,当时太激动,换了一堆,结果一个实用作品都没有。。。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灯珠怎么驱动

魔改过的屏幕分离机准备

东芝灯珠

灯芯很大

背面有氧化了

懒得拿锡膏,先上一点点锡,只要一点点,不要多了,不然等会爆锡珠

上适量焊油。。。我给多了。。。

开始焊

锡融化之后用镊子推一下灯珠,让它自动归位回正

完成

清洗

检查,锡量合适

有一个歪了

散热正常

在垃圾堆中找到一个摄像头

拆干净里面的东西

找到一个电动车射灯

后面的固定架子不要

放进去合适

顶部

结果没留意到灯珠和透镜的位置不对。。。。没戏,没得搞

想换个大摄像头壳+大透镜,但是4个发光体打出来的灯光就是4个圈圈,这个大透镜的方案只适用于cob灯。。。放弃,无解。。。烂尾

网友:
无解,烂尾,这才是重点。。。

网友A:
lz越来越黑 马来基因起码20

网友:
买成品吧,自己搞,磨具不好找

网友:
透镜切割下来重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越来越黑 马来基因起码20

我从没出过国

网友:
您的垃圾堆真丰富!

网友B:
电动车射灯的铝基板不能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射灯的铝基板不能用上吗?

貌似不行,仿流明灯珠。现在的解决办法只能用电动车灯原装灯板了。

网友:
直接按照透镜的位子排灯珠,用铜皮剪出基板片搭棚焊接,ab胶封装基板,不就得了

网友:
把原来的铝板用上

网友:
镇流器小子专打游击,这才是正规军作战。。。。。

网友:
找筒灯里面的分立的透镜,四个,前面加玻璃。

网友:
屏幕分离机怎么改温度高呢

网友C:
液晶屏拆出的模糊片(柔光片)放在灯板前2CM即可均匀配光,一层不行就两层

网友:
偶也撸过,当时打算做台灯,现在都没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拆出的模糊片(柔光片)放在灯板前2CM即可均匀配光,一层不行就两层 ...

试过,柔光之后光强度有损失,而且还是无法很好聚焦

网友:
再试一下,原来的基板应该可以用。

网友:
大摄像头大透镜,可以试试在透镜前面加一块毛玻璃(均光板),出来就不是四团了

网友:
同好,俺也有这个想法,也有相同的摄像头外壳,现在解决不了的是用了摄像头作为桶身,但是原来镜头这端跟电筒灯珠的结合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