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姘多多。1元手电一一利鹰眼

楼主(2020-09-14):
2人拼组。1元包邮。最近买初一书籍<水浒>>,<<朝花>,才玩姘多多,比淘宝便宜。顺手拼个手电,有2芯片,一个充电,一个控制闪烁。14500锂电。晚上去照个田鸡没问题。今又拼一单另一家的。

网友:
一块钱,良心货啊!!

楼主:
为啥这些字没显示?

网友:
良心商家做良心产品,大力顶起了

网友:
看了说明书才知道,原来有些手电来自义乌那生产的,LED电路仓和凸透镜肯定是压入装配。

网友:
链接呢,字数

网友:
那家店? 我只找到8.5的

网友:
如果是18650,就囤几个了,家里18650太多没处用

网友:
充电的1元在哪里?搜索都是电池的1元

网友:
比淘宝特价里面的便宜好多啊,那里面标价5.8元,也是14500,外观是小黑直桶造型,没这个好看。连手绳都没有,手绳孔也没有,充电线倒是有,可谁手上没这种线啊,还不如给根手绳实在。你这个真可以了。

网友:
马云家买过一个类似的
充电以后,电池巨热
而且,拔了充电器还是亮红灯,电池还是热
直接退款扔垃圾桶了

网友A:
如果仅仅拼价格,特价5.8, 那应该用5元的特价红包撸,加上特币抵扣,到手应该不到0.8。
没有特价之前是撸可用3元农场红包的,带COB侧灯的,就是有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拼价格,特价5.8, 那应该用5元的特价红包撸,加上特币抵扣,到手应该不到0.8。
没有特价之前是撸可 ...

可是标题已经说是并夕夕了,不是特价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