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里奇和未知12v电动工具充电器

楼主(2020-09-14):
前几天收购俩不包好坏充电器 听说插电灯亮 卖家是垃圾佬什么都卖 觉得有戏 今天到货 拆!觉得把字打图片上比较方便 就一直这样做 又不喜欢的坛友说声 图片顺序可能错乱 勿怪

网友:
那个未知的目测是通用大部分29钻的AB款12V电池包,通用货的12V电池保护板前面那个钢片是充电的负极

楼主:
二楼开拆 对了 一楼测量工具为今天刚到的炮灰万用表 数据仅供参考。。。 一番拆解 感觉两个充电器做工都挺好 外壳起码很厚重 怎么捏不会变形 不像现在的很便宜的电动工具带的那些 而且不喜欢老是挂嘴边的那些 这么便宜就别强求了这类的 我也喜欢便宜东西 但是不喜欢无底线的缩水带来的便宜 起码该有的要有 相信一个充电器增加几块钱成本就能做的很好 加几块钱我是能接受的

楼主:
乱七八糟发了一堆 不喜欢的坛友可以随意发言 有一点不解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未知充电器正负极没有接线 接的是对角的两个端子 奇怪 手头的电池没有这样的 也没遇到过       怪!

网友A:
里面做工还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做工还行了

嗯 两个都不错 起码像个充电器 现在那些便宜工具带的简直不堪入目

网友B:
打字就打字呗,弄个靠色的颜色,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字就打字呗,弄个靠色的颜色,愁人

觉得比白色显眼 那下次不变色了

楼主:
未知充电器正常充电 电流0.8a 与参数一致 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改下电流 改大一些 论坛老哥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未知充电器充到12.6v不转灯。。。完蛋  还想用来当3串充电器 估计这个充电器全靠保护板停充吧 不过为什么会有两个灯

网友C:
未知充电器比便宜电钻自带那种区别就在于功率大一些。两个灯应该是保护板动作后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知充电器比便宜电钻自带那种区别就在于功率大一些。两个灯应该是保护板动作后转换 ...

估计是 应该是我实验这组电池没有保护板 所以没有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