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SM2258xt+0UHL测试,顺便分享个土狗!

楼主(2020-09-14):
搞到2颗东芝0UHL,272脚位的1z nm的颗粒,找同行串了块58xt 272的板子,做块盘。

板子是4贴272的,比较少见,本人也是第一次用。

开卡报ADJ错误

但这个ADJ错误,却不是因为板子电气性能不行,有经验的DIYer应该知道,这是缺土狗跳线。

关于缺土狗的报错,貌似46xt,46en和58xt,58H是不一样的。

拆主控后,很容量量到了土狗跳线如下。

补上10K电阻,开卡轻松过。

测速

和58xt配3D TLC有区别的是,58xt配2D TLC不是全盘模拟slc cache,而是固定容量cache。

可以看到120G默认有4G左右的cache空间,cache用完后,就开始“浪”了。

双贴

满16ce

开240G。

240G容量下,会有8G左右的cache,完了之后,也开始大波浪了。

分享完毕,撒花!

网友:
9uhl也是ADJ错误。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干货太需要了。

网友:
固定cache为150 block 1uhl开过

网友A:
东芝的颗粒怎么这么极端,要不就是128G单颗粒8CE,要不就是1T 4CE,DIE都要被折腾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颗粒怎么这么极端,要不就是128G单颗粒8CE,要不就是1T 4CE,DIE都要被折腾S了! ...

272脚位的通常都是8ce以上的,132/152脚位的,东芝就比较喜欢堆die,而把ce控制在4个

网友(2021-02-06):
这个板子双贴贴哪几个?
还有CE跳线在哪?

网友:
大佬,有这个板子跳线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