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675W电源做锂电快充方案

楼主(2020-09-14):
首先看了qrut的文章表示敬佩。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学不会,另外想了一个简单的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鉴于不会改电源也怕麻烦,本人需要73V锂电充电器,6个电源刚好组成73.3V绝配锂电,最大的问题来了,用在冲锂电一定要限流不然就是鱼死网破。先手画一幅草图附上,希望各路大神多指点,谢谢!

电源

电源

没有电源是没有灵魂的,嗮电源。

60V100A铁锂

60V100A铁锂

60V100A铁锂

构思草图

构思草图

构思图。场效应管用5个nf75,因为充电器是安装在三轮车上,仅用充电应该不会过压,用100V耐用的管子最佳了。这样就省得改好几个电源了。电源默认不动,做一个后级脉宽调节控制器。

网友A:
试机了没有?这样连接可以吗?

网友B:
6个电源串联充电确实牛B,大电流使劲往电池里灌

网友:
六个这样的电源合计100多块了   还不如搞一个通讯电源改一下方便很多

网友:
确定串联没问题,

楼主:
通讯电源多少瓦?6个电源管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机了没有?这样连接可以吗?

还没,应该问题不大,脉宽调低了电流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个电源串联充电确实牛B,大电流使劲往电池里灌

铁锂可以1C充电,6个电源确实猛,上哪找3KW220插座。调低电流30A就很好用了

网友C:
要注意绝缘,金属外壳是负极。。。。。

网友D:
这样脉冲的保护板会不会坏呢   冲击好大   还有个电感   会不会自感升压击穿场管啊

网友:
这个想法和做法确实牛。好用就行。哈哈哈

网友E:
地线接在外壳,负极也接在外壳。行不通,除非去掉地线,但是不安全,还不如买个通信电源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绝缘,金属外壳是负极。。。。。

谢谢提醒,打算用木板围起来,刚好2头通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脉冲的保护板会不会坏呢   冲击好大   还有个电感   会不会自感升压击穿场管啊 ...

的确会坏的,后来想了一下到第三个电源位置接mos的地线就可以了。压差变成36.6,电流问题不大,肯定不会单个管子了,6个并联管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线接在外壳,负极也接在外壳。行不通,除非去掉地线,但是不安全,还不如买个通信电源改 ...

通讯电源功率小,铁锂充电器10A要150+。。。。用这个可以30A快充,20A铁锂充电器差不多300,30A更难找了

网友: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好凶悍的电阻

网友:
牛逼啊,我只是这么想过,大佬直接搞起来用了

网友:
直接用三个电源,或四个电源串起来,后面再加一个大功率的恒流恒压升压模块,比你这方案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讯电源多少瓦?6个电源管饱

通讯电源华为3kw的只有1.5个艾默生那么大 ,普通点的2688W的台达4868也就2个艾默生那么大,而且0-140V调压调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