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数(广电)光猫

楼主(2020-09-14):
今天华数(广电)来更换有线电视和宽带的线路。
我老丈人这边一直用的华数(广电)的宽带,反正要求不高,和有线电视一起组套餐价格还算实惠。
以前的宽带是通过有线电视的同轴线传输的,他们会在电线杆子上挂的小箱子里给你转换成网线lan连到你家里。当然,路由器还是需要进行pppoe拨号的。没有公网IP,连IPV6都没有。

今天给换成了光纤,自然就给了个光猫,而且还是没有无线的那种纯光猫,4个网口,开心。

奇葩的事情来了:
问了下熔接光纤和安装光猫的小哥,说用路由器拨号,路由器接在第二个口上,有点播功能的有线电视机顶盒接在3、4口上,不能乱接。
我问他第一个口不能接吗?他说那是网通的(这句是原话)。

今天晚上测试了下,光猫上的2号网口只有100M速度,路由器拨号能正常上网。
1号口是千兆速度,但是无法拨号上网。

那么问题来了,结合安装小哥的话,这个1号口难道是给联通(网通不就是联通吗)宽带预留的?
联通、华数共用一条光纤线路和光猫,两家的宽带任意一家都能通?

网友A:
有可能,网口1VLAN和其他网口不一致就行,华数带宽本来就是找联通合作租用的,再说联通通过华数线路减少投入而华数通过提供链路拿宽带分成感觉也是美滋滋的

网友B:
原话:“那是联通的”,私以为语义为:“那是给联通宽带用户使用的”;
也就是说,联通用户享受千兆入户,广电借道联通的用户只能享受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网口1VLAN和其他网口不一致就行,华数带宽本来就是找联通合作租用的,再说联通通过华数线路减少投 ...

我也这样觉得。
感觉联通是三大运营商里面最懒的。我在浙江的4个常呆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覆盖联通宽带的,电信和移动早就覆盖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这么看来的话联通应该是和华数合作借这次广电光改来达到快速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话:“那是联通的”,私以为语义为:“那是给联通宽带用户使用的”;
也就是说,联通用户享受千兆入户, ...

是的,也就是说华数(广电)的宽带速度最快也就100M封顶了。

联通宽带可以更快

估计这次光改的费用联通和华数一半一半,甚至联通占了大头

网友C:
说明线路是同一条,估计是软件里设置了端口的VLAN,所以插上没用,如果有超级账户权限可以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线路是同一条,估计是软件里设置了端口的VLAN,所以插上没用,如果有超级账户权限可以进去看看 ...

就算有超级账户权限进去改了也没什么用啊,华数宽带的速度连百兆都跑不满,又没有公网IP,即使接到千兆网口也不会更快。

所以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只是想和大家探讨下是不是两家共用线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算有超级账户权限进去改了也没什么用啊,华数宽带的速度连百兆都跑不满,又没有公网IP,即使接到千兆网 ...

都那么说了,当然是共用线路,只是通过VLAN的方式隔离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那么说了,当然是共用线路,只是通过VLAN的方式隔离的可能...

嗯嗯,如果是公用线路的话我想着装条联通宽带。我们这联通200M才360块包年
而且联通宽带有可能要到公网IP,华数基本不可能

网友D:
我觉得,
联通混到如今这个地步,
怕不是内部原因占大头,
就跟那些个已经破产了的老国企一样的风气,
都是些干活不行吃喝一流的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联通混到如今这个地步,
怕不是内部原因占大头,

瞎说什么大实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那么说了,当然是共用线路,只是通过VLAN的方式隔离的可能...

其实这样搞真的有点恶心人,完全可以将千兆端口给用户用,拨号账户前边加特殊前缀,然后以此区分走不同路由节点,然后控制下Qos,只给百兆节点就好了,非要搞得明面上让用户有歧视的感觉。

这些公共资源的主导权在一帮情商掉茅厕的人手里,让人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样搞真的有点恶心人,完全可以将千兆端口给用户用,拨号账户前边加特殊前缀,然后以此区分走不同路 ...

你我生在这个社会,木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觉得。
感觉联通是三大运营商里面最懒的。我在浙江的4个常呆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覆盖联通宽带的, ...

联通不是懒(虽然实话说也确实算够懒的),主要是联通是三大当中最弱势的一家,干啥啥不行花钱第一名,手里拿着不弱于电信的优良资源却不争气,如果不是国务院坚持必须3家通信商以防垄断,要不这种恶劣竞争最弱的一家早倒了,看看长城宽带曾经跟现在就是最现实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联通混到如今这个地步,
怕不是内部原因占大头,

是的,联通不是懒(其实也够懒了)主要是三大商当中地位最弱势,手握着不弱于电信的优良资源却不争气,要不是国家禁止垄断必须三家运营商,最弱的一家可能早倒了,在这种恶劣竞争下,长城宽带的曾经和现在就是最现实的案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如果是公用线路的话我想着装条联通宽带。我们这联通200M才360块包年
而且联通宽带有可能要 ...

我们这里联通基本上能给公网地址,广电也还行,我办了两条联通和广电都有,联通地址是27.13开头的,广电地址是125.60开头的,从外网的访问速度来看都给的是公网段地址,坐标重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里联通基本上能给公网地址,广电也还行,我办了两条联通和广电都有,联通地址是27.13开头的,广电 ...

广电也能给公网IP?是给你装了之后默认就给的公网IP还是你自己去申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电也能给公网IP?是给你装了之后默认就给的公网IP还是你自己去申请的? ...

不对,后来我仔细查了一下,回复你那天的确是内网,自己上班租房的地方联通基本上给的是公网,家里广电基本上是内网,今天早上一看可能是良心发现广电居然也有分配公网了,再一试联通一直能快速打开的外网服务器这里也能顺畅打开而且速度很快,完全不像广电以往的风格说明这次获得的确定公网无疑,但能坚持几天不确定。所以现目前最可靠的联通,现在这边电信都不可靠经常瞒着用户分配内网地址(题外话,公司代理运营商政企业务,不止一次为此跟电信撕逼,可惜广大客户不信任联通,那么好的资源联通又不争气所以专线难卖)。下面上个图
这是联通的后台查询和跟踪地址

这个是广电良心发现给了不多的一次公网

网友:
用超密进光猫。找到route或者bridge的pvc通道, 把后面绑定的lan口改掉就可以用千兆口了。
很简单的操作你这个情况,就是上网的pvc链路后面没有绑定千兆口

网友(2021-03-16):
看到老师的贴子,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

武汉广电光纤宽带,光猫型号: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公司  生产的 吉比特无源光纤接入用户端设备(GPON ONU)GPNB04
武汉广电4K机顶盒型号:长虹 OTS-4K ,

广电4K机顶盒 与 广电光猫 用射频线(铜线)连接 ,另外,广电4K机顶盒 与 广电光猫 也用了网线连接
这种情况,要设置  回看 功能,应如何设置?

广电维修人员上门,说,设置  回看功能,开口要多加300多元,就没搞,
但我听有 开通 回看 功能 的家庭 说,广电维修人员也只是操作了一下,就能看  回看了,广电维修人员并没有带电脑操作,
我想学习一下,如何设置?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武汉电信的光猫设置在网上能查到相关的设置方法,但武汉广电光纤光猫+广电4K机顶盒的设置方法,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设置方法,特来向老师求教!
我贴子的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026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