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地平线平衡充拆解

楼主(2020-09-14):
一直潜水第一次发帖,地平线平衡充,鱼上买东西拼单买的,7.5的保险片,功率应该不错,手上12v
1.67a电源没试过最大功率,做工用料应该比全新30元左右的好的多, 平衡电压不是太好,单串压差0.01-0.03左右,拆开看看

网友:
看上去像是路径扫描的轮流检测充电方式,单片机有磨掉型号的手脚,估计是精度问题。

网友:
看上去相当于保护板充电均衡?到电压差高的开始接通放电? 实际上还是串联充电?

网友:
居然用的车用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