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优惠购的地摊灯,这只比较特别

楼主(2020-09-14):
买来吃灰的,去掉红包好像2.X元,之所以说特别,一是比之前撸的几个个头小。二充电口microUSB不是常见的DC5.5,第三最特别的就是用的电池是14500不是常见的18650(受体积所限),无字热熔胶固定,不扣出来了。记得好像充过一次,大概有接近500ma的容量。一档比较亮,所以续航比较差。手机上图无说明

网友A:
用USB口的更常见些,因为大多数人家里都有老式的手机充电器。用18650的续航都不怎么样,更别说14500。不过2元买个14500电池也不亏。这种地摊灯要么就买大的,空间大,能装3-4节18650的续航才够。要不就买论坛推荐的锂电台灯,10.12之前都是19月。还能用淘金币红包,我用红包+3快多现金买了一个,够大也够亮,还能折叠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口的更常见些,因为大多数人家里都有老式的手机充电器。用18650的续航都不怎么样,更别说14500。不过2 ...

USB的肯定更方便,不过之前买的几个都是DC口的。另外这个大小在下单前看不出来,属于盲买……,论坛的19台灯第一波就已经上车了,服役中。
ps:我才发现一个亮点,编号:60W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的肯定更方便,不过之前买的几个都是DC口的。另外这个大小在下单前看不出来,属于盲买……,论坛的19 ...

微风扇电机头和扇叶配件也是,商家图看着像中联没标扇叶长度和转速,买一个波士洁樱风带扇叶套装,替换不转的中联微风扇,没想到收货后发现比中联大了10厘米,电机头每分钟大概428转比中联500转慢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USB口的更常见些,因为大多数人家里都有老式的手机充电器。用18650的续航都不怎么样,更别说14500。不过2 ...

竟然有16块钱的红包和金币,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有16块钱的红包和金币,厉害了

淘金币红包一个就是5元,使用时间是30天,每天可以抢一个,累积下来要抢三个也不算难

网友:
500毫安有什么用啊,这种LED没大容量电池根本玩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USB的肯定更方便,不过之前买的几个都是DC口的。另外这个大小在下单前看不出来,属于盲买……,论坛的19 ...

60w?连30都不够。14500又能点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w?连30都不够。14500又能点多长时间?

你没看仔细,不是功率60W,是编号60W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看仔细,不是功率60W,是编号60W

这编号,神了,让谁一看不是60w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编号,神了,让谁一看不是60w么?

商家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