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16G卡片U盘简单评测

楼主(2020-09-14):
论坛优惠购推荐的卡片U盘,USB2.0版本,用券后5.8元包邮。ABS塑料材质外壳,非标准USB接口,比标准USB接口宽了一点点,一般USB母口插拔起来比较紧,带屏蔽罩的USB母口无法插入,这是非标准USB接口U盘通病。在WinXP系统下简单测试了一下,读取速度还可以,写入速度有些慢(这种U盘比较适合用于标书、婚庆影像、广告推广宣传,只读少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卡片U盘,USB2.0版本,ABS塑料材质,比银行卡略小一点,两面印刷图案,颜值看着还可以。

U盘与主体采用卡接式连接,可以取下来单独使用。

U盘使用的非标准USB接口,比标准USB接口宽了一点,一般USB母口插拔起来比较紧,带屏蔽罩的USB母口无法插入。

产品介绍

在WinXP系统(平时主要在WinXP操作系统下使用U盘传送数据)下简单测试了一下,读取速度还可以,写入速度有些慢。另外使用数码之家论坛商城M币兑换的“睿登AT34 USB3.0彩屏测试仪”测试了一下工作电流,待机读取电流0.024A,写入0.039A,卸载0.000A。

使用ChipGenius_v4_20_0922,检测不到主控闪存信息。

左边是刚到手查看的容量,右边是使用FAT32格式重新格式化后的容量。

联网运行一段时间测试的,写入速度比较慢。

断网重启系统后测试的,写入速度有所提升,读写速度和使用环境有一定关系。这种U盘比较适合用于标书、婚庆影像、广告推广宣传,只读少写。

相关链接:
DIY自制U盘不能正常读写的处理分析,烦请坛内高手不吝指教
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评测附启动U盘制作方法
KDATA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免费试用评测
ADATA威刚32G U盘UV130 32GB简单评测

网友:
我是直接抠出来,然后弄个挂绳挂着,当随身盘炮灰盘日常用,放个PPT啥的很合适

网友:
看上去肯定是黑胶U盘,我觉得可以跟USB灯头,或者近场通讯线圈等做在一起。

网友:
这种N年前流行过一阵,怎么现在又被寨厂翻出来了?

网友:
感觉不好用,这样的U盘

网友:
写入有点低了,用在常读的场合比较合适。

网友:
存点mp3还是可以的~

网友:
容量不小,做个系统pe盘,估计可以的。

网友:
之前给主板刷BIOS,别的闪迪、麦克赛尔之类的U盘都不认,就这个山寨盘能刷

网友:
我买的和上图一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读速有点慢,其它还可以接受。。。。。。

网友:
有个8g的 拆下来放钥匙串上合适

网友:
偶有个拖洗把的黑胶16G,挂了没得修

网友:
16G那么小老大应该很少用优盘了

网友:
usb触点旁边的两个触点是干什么的?我看好多类似的U盘都有 能不能焊个led上去? 另外 这个小玩意儿当汽车上装歌U盘不错

网友:
我上次买了个键盘,送了个鼠标,鼠标自带8G U盘!!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买来测试数据会那么低,我测试过,写大约在10M,读大约2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买来测试数据会那么低,我测试过,写大约在10M,读大约20M ...

这款U盘貌似不同批次,状况不同,另外读写速度和使用环境有一定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U盘貌似不同批次,状况不同,另外读写速度和使用环境有一定关系。

我还是用十年前的笔记本 usb2.0来测试的,有些朋友的居然测到3.XM的写速度,我真惊讶。只能说个体差异吧。l

网友:
没上车,主要担心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