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花屏事件。。

楼主(2020-09-14):
硬件环境:神舟笔记本,Intel Core i7-4700MQ 处理器,Intel HD Graphics 4600 集显, nVIDIA GeForce GTX 860M 独显。
原主板不显示,X宝搞了块同型号板子。

症状:安装 WIN7 64位系统,除显卡外其它驱动全安装--显示正常,安装双显卡驱动后--花屏,重启进安全模式 将集显驱动卸载--显示正常。
请问各位这个故障现象是 板子 的故障还是 集显 的故障?

谢谢!!!

我也百度了相关讯息,如果是集显故障,就很大几率会导致 CPU不能工作,所以我就判断应该是 板子 的故障,但也希望能听下各位的经验和意见,好合卖家处理。

楼主:
1:使用 驱动精灵 安装驱动,怀疑是显卡驱动版本问题,所以后续只装其它驱动。。显示正常。
2:步骤1完成,到 神舟官网 下载相应的显卡驱动,花屏。
3:步骤1完成,到 Intel 官网下 4600 集显驱动,到 nVIDIA官网下 860M独显驱动。。花屏。
花屏都是 雪花状,各步骤中,到安全模式卸载掉 4600集显驱动,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A:
别看了,显卡或者显存虚焊,
别问我为什么,难道我会告诉你我当初买了765M的神船K650C三年因为显卡虚焊花屏问题返厂四次?邮费都花了两三百了,
最后一次显卡倒是修好,I74710MQ给我整坏了,气得我直接送人买了惠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看了,显卡或者显存虚焊,
别问我为什么,难道我会告诉你我当初买了765M的神船K650C三年因为显卡虚焊花屏 ...
我的是神船 K660E。
看来宇宙级产品是真不适合我等凡人使用。
本来坏了都不打算搞,但看这硬件放着浪费,内心的小皮鞭还是在不停的抽抽着,搞了又各种问题劳心伤神。
难受。

网友B:
驱动精灵 装显卡我遇到过2次这问题,都是重装系统后,换的360驱动大师装好的

网友:
一次华硕5代,一次惠普6代840G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精灵 装显卡我遇到过2次这问题,都是重装系统后,换的360驱动大师装好的 ...

好的,我现在换 360驱动大师 试试,谢谢建议。

测试结果,,重启雪花飘..惨!

网友C:
我的是K580P I7 2630QM,10年了,换了固态,依然不错。就是发热量大。显卡是阉割的GT 555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K580P I7 2630QM,10年了,换了固态,依然不错。就是发热量大。显卡是阉割的GT 555M ...

恭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