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老王家的智能锁主板慎买

楼主(2020-09-14):
这东西不贵,型号应该是安优家S3,找不到说明书。但是我看网上使用视频,他这锁要用微信小程序设置。但是现在安优家的小程序已经打不开了。所以这块板就是废板。当然也有可能这板单独也能设置使用,要买的话建议先看看网上的使用视频再决定。

网友:
本来就是全了才会清的吧?

网友:
我看见了 不会单片机什么的所以就不搞

网友A:
智能锁主板买来有什么用?当料板?
没有配套的机械部分和外壳这就是个完全没用的垃圾。然而机械部分和外壳才是最难弄到的,而且根本无法DIY

网友:
锁没买,买了个串口硬盘和,以前还在老王哪里买过一个双盘位2.5寸串口硬盘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锁主板买来有什么用?当料板?
没有配套的机械部分和外壳这就是个完全没用的垃圾。然而机械部分和外壳 ...

控制现在的自动门开关啥的(正好我这边有个铁拉门)

网友:
哈哈人家本身就是按废品卖的  有什么慎买不慎买的  当料板 焊接练习板 懂开发的 光那一个单片机就超值了

网友:
板料器件都是比较好的,拆件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