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已的电动车加装铁锂电池

楼主(2020-09-14):
我的电动车60v 20ah铅酸电池不太行了,上星期给铅酸电池加了修复液,效果不是很明显 .早就想改铁锂, 以前没改过,没经验.本打算双十一下手, 现在等不了.
我是这么想,铅酸电池还能用,暂时保留,加一组铁锂,增加续行.所以选
国轩32135   15ah的,体积小,可以放入座桶, 卖家说这电池是拆车,未循环,保证容量,还有就是这个电池寿命长,充电次数达3000次,这个一点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43184的电池容量有22安,可是座桶放不下,只能放弃. 另外选15AH的也不必在意控制扳,电机.是否可以.我原车60v 20ah肯定可以.我这样两组轮换用可以避免因锂电保护板过放保护推车的尴尬.等铅酸电池不行了在加一组铁锂, 还是两组轮换用,也就在买一块保护板.保护板选我的是嘉佰达20串智能锂电池保护板, 因为没经验 ,所以蓝牙和串口都买了.其实通讯口有蓝牙就够了,还方便.蚂蚁板好是好,就是太贵.下次在加一组就选一块便宜的板.改装其实很简单,只要注意焊电池的时候干万别碰短路,买了2个专用插头,换电池直接拔插,简单方便,当然要注意绝缘 ,等有空在做个盒子,毕竟用胶带不是长久之计.另外配个充电器很有必要,我选的是3.2安的,稍小了点,应该选5安的.因为铁锂支持快充,充电电流可以大一点.
今天骑一趟,试试续行,继然要试就任性狂奔,最高跑到62码就在也上不去了,单手高速骑车拍照,只拍到60码,这辆车我是全新购入,新车时铅酸电池最高跑到57-8  跑了35公里,快到家在地下通道时有意骑上一个徒坡,应该有30度坡, 应该耗了不少电,市区内骑红绿灯多,立交桥上下坡基本不减速,出门时APP上显示14.48AH的容量, 到家还剩4.39,在跑个5公里没什么问题,如果悠着点骑, 应该跑45公里问题不大.先这么用,原车铅酸电池应该还能杠一段时间,也许明年锂电池跌价咱就在整一组.
大半夜发帖好辛苦,申请加精

网友A:
电心那里入手?什么价?

网友B:
电机上的铭牌是48V  240w的意思吗。这个功率能跑60公里时速啊。我的350W的电机,只能跑30公里时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心那里入手?什么价?

购买的东西截图,淘宝搜名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上的铭牌是48V  240w的意思吗。这个功率能跑60公里时速啊。我的350W的电机,只能跑30公里时速 ...

是的 我电机是48v240W,你的350W跑30可能是因为控制器 限了速.我这个电机也有可能为了上牌,虚标的,

网友:
厉害了,我都是铅酸和锂电并联起来用的。。。。。。

网友:
这给看着不像能跑60的车啊   欢乐表吧

网友C:
你确定这个车电机功率只有240W,按照这个样子的车功率最少500W以上

网友D:
你的电池支架是哪里买的?

网友E:
48V 240w的电机时速能跑62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V 240w的电机时速能跑62公里?

真的跑到了.电机这是可能是为了上牌,虚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机上的铭牌是48V  240w的意思吗。这个功率能跑60公里时速啊。我的350W的电机,只能跑30公里时速 ...

知道欢乐表就完了,说出来扎心啊,老铁

网友G:
48V 240w电机能跑30KM/H己经不错了。如果是用在超压60V的可能跑35KM,但跑60是不可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池支架是哪里买的?

买电池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道欢乐表就完了,说出来扎心啊,老铁

还有一种可能这是为了上牌,虚标的,

网友:
欢乐表,60v的也没跑过60的速度,平路最高上到45多。

网友:
用GPS测速对比一下就知道了,240W的电机确实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个车电机功率只有240W,按照这个样子的车功率最少500W以上

我确定这是我车上电机上拍的,除非这不是电机型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机功率虚标,为的是上牌.

楼主:
引用 网友G:
48V 240w电机能跑30KM/H己经不错了。如果是用在超压60V的可能跑35KM,但跑60是不可能的了。 ...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上牌,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48V 240w电机能跑30KM/H己经不错了。如果是用在超压60V的可能跑35KM,但跑60是不可能的了。 ...

可能是这是为了上牌,虚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