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超小型云控制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20-09-14):
      先上图,整机重量一斤多一点,三维尺寸130*90*74mm,一只手可以随意把握,功率满载有216W,这个尺寸下,发热量跟散热不成比例,外壳周围打了几个散热孔,但内部没有强制通风的风扇,刚DIY完成还没测试过满载时的温度,不过想想温度也感人,好在我也只是中度使用,以后有时间在测试一下发热情况。

表头使用的是下面这个款,可以wifi云控制,外网也可以控制设备,这个表头是青岛一家做物联网设备的公司出品的,但官方淘宝店里卖的东西却都跟物联网不沾边……

    不过不要到它官方店里买,深圳一家店里的更便宜些,顺便吐槽一下,单表头120,wifi模块40,wifi通讯版表头卖185…… 实际上表头就一个型号,通过官方店里卖的对比一下所谓wifi通讯版就是wifi模块加表头(官方店里wifi模块价格+表头价格=wifi通讯版价格),而且深圳这家店也是青岛发货,另外我购买后卖家可能察觉到了啥,表头价格现在是130了……不过还是比所谓wifi通讯版本的便宜15元

电源是24V 240W的

外壳运费比较贵,不过没找到更便宜的了,前后端盖开孔自己开的

以上就是该电源的总体成本,大约230元左右,接线柱啥的太便宜的东西我都没算里面

     下面是内部图,买的这个壳子短了一点,如果能订购成170mm的话,内部空间会比较宽松一些,这个电源为了放进去把左边的散热器都锯了一截,而且热量还会上升加热表头,如果是170mm长的外壳,表头会跟散热片分开,组装也方便多了。

表头还有一个外置温度探头,但是我没有装上去,不太需要它。

这个是WIFI模块,打着sinilink的标志,贴到了后电源插座这里,希望信号不要被屏蔽的太厉害

下面是喜闻热见的精度测量环节,虽然不是一字不差,但总的来说还在精度范围内(1V表现不行而且还有不小的跳动,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总的来说这个表头的表现还可以,不过只有一个编码器调节不是很方便,幸好通过手机app调节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可以外网控制(通过欣易云连接,如果哪天这个公司倒闭关服务器应该就没法用了吧?),比那些蓝牙连接的更方便一点。不过手机app还有些BUG,比如修改数据组的电流参数必定闪退,这个表头这个月才出来的,期待以后的修复吧。

网友:
图片没有。楼主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网络出现问题了。电源做的很漂亮。

网友:
是做的很漂亮

网友A:
不知输出端的纹波怎么样?

另外面板左上角和右上角挡了螺丝孔位,掰掉的边角那里用锉刀锉一下会更美观

网友:
不错 漂亮  发展的真快 电源都腾云驾雾了

网友B:
漂亮是挺漂亮,这种比品牌电源好在哪里?差在哪里

网友:
云控制好处是方便,实现无人值守。但人工控制可以应对突发情况。

网友:
这些所谓的云将来可能被别人控制了,千万别当真,这里没有隐私

网友C:
这表头我也买了一个,太贵了

网友:
电源是玩玩的基础,我也做一个不过这个模块贵了

网友:
连可调电源都云控了?万物互联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表头我也买了一个,太贵了

我买了睿登的6012,看上去漂亮,功能也不错,但指标不太理想。不知道这个指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输出端的纹波怎么样?

另外面板左上角和右上角挡了螺丝孔位,掰掉的边角那里用锉刀锉一下会更美观:lol ...

纹波没仪器测,其实上面边角完全没必要修理的,这里是个失误,因为沉孔螺丝不挡表头,可以先拧上螺丝再安装好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是挺漂亮,这种比品牌电源好在哪里?差在哪里

据我所知好的可调稳压电源都是用公频变压器,好处是纹波低,稳定性可靠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头我也买了一个,太贵了

还行吧,睿登的比这个还要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睿登的6012,看上去漂亮,功能也不错,但指标不太理想。不知道这个指标如何 ...

看我后面测了精度,除了1v以外其它还都在精度范围内,想要一字不差这个电源还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好的可调稳压电源都是用公频变压器,好处是纹波低,稳定性可靠性高 ...

那你这个是开关变压器吧,能做成工频变压器吗,这板子。

网友:
WIFI在里面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