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 上K9OKGY8S7D 开卡成功、算是首发吧

楼主(2020-09-15):
最近陆陆续续玩了很多主控及flash,经验日渐见涨,银子渐少啊。刷刷X鱼手一痒又入手sm2256K主控一块,带bga316颗粒一枚,单颗粒128G感觉蛮香最少没玩过这么大容量的颗粒,扫过图片见颗粒标识xxxx8s7d,有点眼熟8s7m、8s7c好像在翻论坛贴经常见。

动手是试后悔了,没有量产直接支持,还好心里闪过大佬的经验,三星的颗粒自己添加参数都可以支持,
于是参照8s7m,自己修改添加参数,都失败了,要么不成功、要么没容量。在论坛中搜索只有一条帖子也是不成功,埋头继续硬怼。
后来在flashmaster查看参数时注意到还有个闪存ID是EC3A98BF94C6与K9ADGD8U0D相同,于是就按K9ADGD8U0D动参数添加了,一试居然真的成功了。
量产软件版本SM2256_FWP0901A_MPP0715C,在flashDB目录下编辑Flash.SET文件,
A9=Samsung,128Gbit(16KP),K9ADGD8U0D_BGA
Samsung,128Gbit(16KP),K9ADGD8U0D_BGA=EC,3A,98,BF,94,C6,3,08,10,0,4082,4096,2,1,0,256,2,16,2048,3,106,8F,27,10,1,8F,41,0,1,2,1,52,51,0,DA,DF,1,0,0,C0,88,88,88,88,12,26,66,44,0,0,0,0,22,7,〗,,

A13=Samsung,128Gbit(16KP),K9okgy8s7d
Samsung,128Gbit(16KP),K9okgy8s7d=EC,1A,98,BF,94,C6,3,08,10,0,4082,4096,2,1,0,256,2,16,2048,3,106,8F,27,10,1,8F,41,0,1,2,1,52,51,0,DA,DF,1,0,0,C0,88,88,88,88,12,26,87,87,0,0,0,0,0,7,〗,,

为了看得清楚不同的地方我加了下划线,自己添加时不要直接复制粘贴,应该复制下面这条:
A13=Samsung,128Gbit(16KP),K9okgy8s7d
Samsung,128Gbit(16KP),K9okgy8s7d=EC,1A,98,BF,94,C6,3,08,10,0,4082,4096,2,1,0,256,2,16,2048,3,106,8F,27,10,1,8F,41,0,1,2,1,52,51,0,DA,DF,1,0,0,C0,88,88,88,88,12,26,87,87,0,0,0,0,0,7,〗,,

开卡测试数据不太漂亮,开卡还是没有太多经验,请教大佬如何设置提供读写速度。下面是一些测试图。

楼主:
跑全盘也是OK。就是速度渣渣。

网友:
这都行,佩服了,56k的速度怎么和u盘差不多,这个板子很不错,贴其他的应该可以

网友:
2256本来就有参数,id第二位是3A,只需要把id改一下就能开你这个,但是p工具会提示坏快被污染,用o工具可以直接开

网友:
勾上cache program再开一遍试试速度

网友:
这个鬼颗粒只能BGA316原版贴,转接贴上2256k 152,过不了。

网友:
也是佩服了,买回来开有点浪费,这玩意适合4贴处理垃圾颗粒

网友:
三星里面算是速度最尾巴上的颗粒了。。同样颗粒和K9OKGY8S7M都不能4贴量产。三贴都可以。后面也没有研究了,

网友:
速度不行啊,,

网友:
:Strive:好家伙,这样都可以,我看看改一下我的K9CKGY8J5B:lol:

网友(2020-10-26):
牛X
SM2256K AB 搞了半个多月了
一直开卡不成功

网友(2021-04-14):
A13=Samsung,128Gbit(16KP),K9okgy8s7d
Samsung,128Gbit(16KP),K9okgy8s7d=EC,1A,98,BF,94,C6,3,08,10,0,4082,4096,2,1,0,256,2,16,2048,3,106,8F,27,10,1,8F,41,0,1,2,1,52,51,0,DA,DF,1,0,0,C0,88,88,88,88,12,26,87,87,0,0,0,0,0,7,〗,,

网友(2021-10-29):
我手上这个创久的垃圾盘,K9AFGD8U0D.

网友:
料号竟然查询不到信息.

网友:
这个颗粒我试过江波龙4CE BGA152版本,8贴上2256和2258都没问题,公开的工具都能完美支持

网友(2025-01-15):
三星里面算是速度最尾巴上的颗粒了。。同样颗粒和K9OKGY8S7M都不能4贴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