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ruba 203r路由器电源拆机,输出5v及48v,电阻和保险爆了

楼主(2020-09-15):
Aruba 203r 86面板 桌面 卧室房间路由器,电源拆机,输出5v及48v,电源板三个电阻1R60 1R60 1R80 电阻和保险T3.15AL250V爆了(不是暴了就里面烧断了)
路由器CPU BCM47452
电源板是硬伤,几个板子都是这样坏的(电阻和保险丝 爆了),输出 5v给路由器供电,输出48v给其他AP供电。估计是48v供电吧他带坏了。
路由器部分正常,接5v电源到固态电容上路由器可以正常启动。
请问电源板应该怎么修?拆下了一个滤波电感下来了。这款路由器自带AC管理,可以组网MESH网络,一对使用效果应该很好。无线也是ac,3千兆网口,网口E2可以外接POE电源ap,自带poe电源输出,大USB接口还可以输出5v 1a给其他产品充电,也可以接驳3G/4G无锡网卡,底部小的micro usb口是接控制线的,应该是专用的,等等官方有说明。

IMG_4522(20200915-005452).JPG IMG_4521(20200915-005447).JPG IMG_4520(20200915-005442).JPG  IMG_4515(20200914-151716).JPG         0AQI{JO`AGQ(}M3Z3)F}V.jpg  ENQ(MJ66$VR@042EC5L@S)W.jpg

网友:
保险爆了,检流电阻爆了,这基本电源部分的ic二极管mos管都挂了,电阻还要仔细查

网友A:
炸掉应该是有原因的,先看看48V输出有没有短路/其他问题,再检查低压侧有没有问题

查一查高压侧主控的手册,对比一下典型电路图,看看有没有短路/烧毁/开路等等(主控应该是U26)

有条件可以用灯泡大法(高压侧输入接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掉应该是有原因的,先看看48V输出有没有短路/其他问题,再检查低压侧有没有问题

查一查高压侧主控的手册 ...

U26 上面印着GNA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26 上面印着GNA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可以试试淘宝搜索“丝印GNA”,看看能不能找到完整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淘宝搜索“丝印GNA”,看看能不能找到完整型号

只找到了U27   丝印是GB1   APR345K6TR-G1SOT23 GB1 DIODES 美台 同步整流控制器
U26也是这个品牌ic,淘宝没有GNA,百度也没有,丝印反查也没有。APR345 次级侧 MOSFET 驱动器

Diodes 推出适用于 5 V 至 12 V 反激式电源的最小次级侧同步整流控制器(APR345 Secondary Side MOSFET Driver)
发布时间:2018-06-14
Diodes APR345 是一款用于离线反激式电源的同步整流次级侧 MOSFET 驱动器。 该器件采用小型 SOT26 封装,仅需四个外部元件,能够检测外部 MOSFET 漏源极电压并驱动 MOSFET,同时降低了电压降和系统功率耗散。 在反激式拓扑结构中,APR345 支持 CCM、DCM 和准谐振模式。 APR345 以极具竞争力的 BOM 成本为 5 V 至 12 V 输出电压的应用提供了最小封装的高性能解决方案。

特性
  • 使用外部 MOSFET 的同步整流
         通过降低次级侧整流器的功率损耗提高了效率
  • 采用需要更少外部元件的 SOT26 封装
         节省了 BOM 成本和布局尺寸
  • 支持 CCM、DCM 和准谐振模式
         适于更多的应用

应用
  • 移动电话、无绳电话、ADSL 调制解调器、MP3 和其它便携式设备的适配器/电池充电器
  • 待机和辅助电源

楼主(2022-05-09):
ARUBA  cpu大全
AP207   CPU:BCM47452
AP303   CPU:IPQ4029
AP303H CPU:IPQ4029
AP305   CPU:IPQ4029
AP315   CPU:IPQ8064
AP325   CPU:IPQ8068
AP335   CPU:PT1024
AP345   CPU:BCM49408
相同星座cpu一样,区别在于无线芯片。

Aries-白羊座
RAP-155/155P (6.2.1.0-3.3.x.x)
Centaurus-半人马座
IAP-134/135(最低支持版本6.1.2.3-2.0.x.x)
IAP-214/215
IAP-224/225 (6.3.1.1-4.0.x.x)
IAP-228
IAP-274/275/277
Hercules-武仙座
IAP-314/315
IAP-324/325
AP-374/375/377 (UAP)
AP-318 (UAP)
AP-387 (UAP)
Lupus-豺狼座
IAP-334/335
Pegasus-飞马座
RAP-108/109(6.2.0.0-3.2.x.x & 6.3.1.1-4.0.x.x)
IAP-114/115(6.2.0.0-3.2.x.x & 6.3.1.1-4.0.x.x)
IAP-103
Taurus-金牛座
IAP-204/205
IAP-205H
Ursa-大熊座
AP-303/303H/303P (UAP)
IAP-304/305
AP-365/367 (UAP)
Vela-船帆座
AP–203H/203R/203RP (UAP)
IAP-207
Draco-天龙座
AP-344/345 (UAP)
AP-514/515 (UAP)
AP-518 (UAP)
AP-574/575/577 (UAP)
Scorpio-天蝎座 (ab 8.5.x.x)
AP-534/535 (UAP)
AP-555 (UAP)
Gemini-双子座
AP-504/505 (UAP)
AP-505H (UAP)
Orion-猎户座
IAP-92,IAP-93(6.1.3.1-3.0.x.x)
IAP-104,IAP-105(最低支持版本5.0.3.0-1.1.x.x)
IAP-175,IAP-175P/175AC
RAP-3WN and RAP-3WNP(6.1.3.1-3.0.x.x)
原来一个系列就是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