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单片机的库仑计小改版本

楼主(2020-09-15):
我发布《基于STC单片机开发的移动户外电源专用库仑计》一文后,看到了很多朋友的建议。传送门:基于STC单片机开发的移动户外电源专用库仑计这几天又进一步试验,使用STC最新的STC8系列单片机做了个小改款。
主要是针对STC8自带的硬件I2C加入了硬件I2C,好处是OLED屏幕显示可以有更快的I2C通讯速率,STC8自身的指令周期也比原来的STC15块不少,所以最大好是一次完全数据刷新时间比原来快很多,大约不到0.2S,如果按照1.5HZ的数据刷新频率,STC8相比STC15节约的时间可以用于单片机休眠,已降级功耗。
此小改版本,进一步优化了功耗。(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功耗的降低非常重要,哪怕只是一点点)

此版本为12V移动电源版,稳定版本,可能是12V移动电源版的最终版本。(后面会推出相应的套件,供大家DIY,提供烧写好固件的MCU和PCB)

下个版本开始,将继续改进,升级100V电压版本(暂定为1.1版本,STC15暂定为1.0版本,STC8硬件I2C为1.0.1版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
暂定计划:
R1.1版本,升级为100V电压版本。
R1.2版本,改进为自带硬件电池保护板模块版本(电压支持范围待定)
R1.3版本。。。。。。。。。。。。。。。(考虑加入蓝牙通讯)待定!
R1.4版本。。。。。。。。。。。。。。。(可调参数BMS版本)待定!

电动车电池组专用100V库仑计来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905

楼主:
关于套件价格计算:
PCB:按照嘉立创小批量板子计算约2元1片(5元体验并非一直可以用,每月好像限制2次),不知道拼版价格能不能便宜下来
MCU: STC8G1K17   1.5元
库仑计IC:DS2740   3.8元
电源IC:   JW5033    0.4元
显示屏:   OLED  0.96寸  11元
3D打印面板          2元
其余电阻电容电感总和约4元(请各位不要抬杠,4元可能用不了,大概计算为4元,其中已包含2512采样电阻4片,2个47UF贴片电容,接线端子,3030电感,按键)
快递费:从我这发出,大部分地区 约 8-12元 暂时按10元计算(由于我不是长期和快递签约,快递费只能按普通发货价格计算)

总价约:32.5元元(已包含快递费,所有元件,刷好固件的MCU,OLED模块,不包含焊接,所有价格均为X宝元件参考价格)

网友A:
不开源就不好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源就不好玩了吧

所有希望免费开源的都是拿来主义者,而且正常情况个人diy,做个一两套就够用了了,希望别人开源就是为了方便自己x鱼销售,T12焊台就是典型例子,所以在这个知识产权不值钱的年代,我选择不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套件价格计算:
PCB:按照嘉立创小批量板子计算约2元1片(5元体验并非一直可以用,每月好像限制2次), ...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32.5元(已包含快递费,所有元件,刷好固件的MCU,OLED模块)不算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套件价格计算:
PCB:按照嘉立创小批量板子计算约2元1片(5元体验并非一直可以用,每月好像限制2次), ...

链接?来一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来一套看看

再过两天看看反馈,建群放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套件价格计算:
PCB:按照嘉立创小批量板子计算约2元1片(5元体验并非一直可以用,每月好像限制2次), ...

支持楼主,我最少要三套,因为自己航模、电动工具、仪表设备等一堆都需要。
如果要是能转9V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我最少要三套,因为自己航模、电动工具、仪表设备等一堆都需要。
如果要是能转9V就更好了。 ...

12v转9v输出很容易啊,随便买个可调压dcdc模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我最少要三套,因为自己航模、电动工具、仪表设备等一堆都需要。
如果要是能转9V就更好了。 ...

直接用9V电池组也可以

网友D:
用菜鸟裹裹商家版,7块应该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菜鸟裹裹商家版,7块应该就够了

菜鸟这个还没用过,还不知道,哪天可以试试

网友:
有的yt在,搞两两大玩下。虽然买了28元炬为的成品,但也想DIY一把。

网友E:
建议再低功耗领域继续加强。oled添加三极管作为供电开关。按键作为休眠唤醒。优化电阻选型。总体休眠功耗降低至<300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再低功耗领域继续加强。oled添加三极管作为供电开关。按键作为休眠唤醒。优化电阻选型。总体休眠功耗降 ...

主机功耗oled工作时占了80左右,oled有两种关闭模式,一种是按键按1秒oled熄灭,电流持续小于30ma,30秒左右oled自动熄灭,检测电流大于30ma,oled重装开启,功耗问题,主要受限于dcdc芯片,这种非常轻的负载,芯片效率都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转9v输出很容易啊,随便买个可调压dcdc模块就可以

楼主,请问,4块磷酸铁锂电池,能用吗?200安时左右,电流100A左右。
刚刚看到了,支持4块磷酸铁锂电池,就是 电流50A左右,能再大一些吗?

网友:
支持,想要3个

网友:
支持下,硬件没多少钱,软件要费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