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CPU不启动能否并一个电容

楼主(2020-09-15):
一台HP笔记本老自动关机,拆开发现风扇不转,用外置风扇吹风一切正常,风扇有想动的动作,稍微用手拨动就OK,买风扇不值得,换风扇更麻烦,能否在红蓝线上并一个电解电容以增大启动瞬间电流实现自启?

网友A:
恐怕没有用。把风扇拆下来清洗加油吧。

网友B:
拆开加点油就可以了,估计里面轴承干了。

网友C:
把风扇拆下来,加点食用油,用个三五个月不成问题

网友D:
你以为是交流电扇 并一个启动电容。
先看看是不是轴承的由干了导致阻力大启动不了,是的话加一点润滑油。
如果发现轴承正常,找两根线直接飞5V,强制主动散热。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没有用。把风扇拆下来清洗加油吧。

就是不想拆,我有笔记本恐惧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加点油就可以了,估计里面轴承干了。

本来就想按您说的做,拆了百分之八十,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拆下来,加点食用油,用个三五个月不成问题

难拆呢,很鬼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以为是交流电扇 并一个启动电容。
先看看是不是轴承的由干了导致阻力大启动不了,是的话加一点润 ...

谢谢建议,就按你的方法,先把风扇接充电宝看看,能启动就找个5V,不能动就做个外置抽风,反正不拆了,凡是被我全机拆散的笔记本都没好归宿的。

网友:
轴承上加润滑油就可以了,清灰后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