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2246xt 双贴PF29F64B08PCME1速度

楼主(2020-09-15):
请问各位大佬,2246xt 双贴PF29F64B08PCME1  128G速度写160左右,读260左右,这个速度是正常速度吗?塞满2246xt 16ce。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

网友A:
写速度正常,读速度不正常。

你做的sata硬盘,还是U盘?啥接口上测的速度?

网友B:
很正常,PCME1本身就不快,我记得我做的XT U盘,写入也就180,读取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速度正常,读速度不正常。

你做的sata硬盘,还是U盘?啥接口上测的速度? ...

做的u盘,各种工具以及usap固件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PCME1本身就不快,我记得我做的XT U盘,写入也就180,读取忘了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的u盘,各种工具以及usap固件都试过了。

有没有锁定闪存频率?开卡设置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锁定闪存频率?开卡设置发上来看看。

设置如图,请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锁定闪存频率?开卡设置发上来看看。

用的是VCCQ3.3v,没有将电阻去掉,这个应该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锁定闪存频率?开卡设置发上来看看。

谢谢!字数补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如图,请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取消这个选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这个选项试试。

大佬,刚试过了,还是之前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这个选项试试。

已经试过了,还是和之前一样。

网友B:
有点怀疑你电脑性能太差,换个好点的电脑再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怀疑你电脑性能太差,换个好点的电脑再测速?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64位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9300H @ 2.40GHz 四核
内存: 8 GB ( 海力士 DDR4 2666MHz )
主硬盘:  BC501A NVMe SK hynix 128GB ( 128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650 ( 4 GB )

配置还行吧

网友:
系统换win10或者打个UASP驱动,读260多半没有U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