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拆另一博通版AC9

楼主(2020-09-15):
『X折腾』拆另一博通版AC9
之前咸鱼淘的顶配USB版16+128的AC9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72&extra=
这一版外观没啥变化,就是背面少了USB口子,和电流大小,1.5A基本就是博通的了
从散热孔上看,无线部分没有屏蔽,又是阉割了。
没法无损拆,总要断卡扣
开壳了,背面大同小异
正面一目了然,漂亮的电路板
16mb缓存
内存缩水了,DDR2 的64MB
无线部分也没有屏蔽罩了
5G部分据说也缩水了
交换机部分还是博通发热大户
恢复出厂后用自带的系统中继5G信号完美
拍照记录一下版本,万一就恢复成这个版本,万能中继还是不错的
这个价位千兆还是不错,可惜就是功率,带WIFI的7W,关掉的话5W。
按教程进CFE刷机界面,开始刷了华硕系统,发现比较尴尬,不会中继。。后面还是刷成官改系统
之后中继了一会,发现芯片发热量好大,CPU还会烫手?那就直接魔改散热吧。
直接去废板上拆了散热片,自带的脚直接搭在边上金属物体上,然后T12最大功率直接焊住,比704更稳固。
最后成板,再测下中继功率6W左右
装好带回去蹭网去了
现在稳定运行。完美~~
45包邮而已哦。~~

网友:
功耗很高啊,6.x瓦了

网友A:
這都行啊,我通常是拿熱熔膠(高溫型)。但是也頂不住太高溫。
你這個方法不錯呢。就是對焊盤要求高,需要耐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都行啊,我通常是拿熱熔膠(高溫型)。但是也頂不住太高溫。
你這個方法不錯呢。就是對焊盤要求高,需要 ...

用了硅脂贴片,就是带黏性的硅脂片,那个黏性还真不错,又能导热,重点也不贵。
5.0覆置本段内容¥I7adc4bjFu9¥转移至τa0寳或点几炼接 https://m.tb.cn/h.Vyqykka 至流览器【导热双面胶LED灯条液晶电视模具铝基板用胶带电脑电器芯片导热散热绝缘胶带垫贴片维修固定照明业耐高温胶带】

网友:
看了这个功耗简单算了一下,两年电费省好几十块钱

网友B:
博通是发热大户,加个屏蔽加大散热会X吗?阿斗永远是阿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通是发热大户,加个屏蔽加大散热会X吗?阿斗永远是阿斗。

夏天有本事你就不要开空调,有你这种想法的才是阿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夏天有本事你就不要开空调,有你这种想法的才是阿斗~~

你激动个毛线,我说的是厂家。

网友:
电信比移动算好了,起码舍得用散热片了

网友:
这个确实缩水了

网友:
QAM-256 好像不支持,所以2.4G跑不起来,5G不坐路由跟前就是悲剧

网友:
前几天看到某鱼有QW8000,号称外贸专用,就是不用充值自带出墙效果的,应该是跑路了,不能翻了,号称全千兆,百度没有资料45包邮价格倒是不错,外观看着像某讯,就是不知道是博通还是MTK了

网友:
拿了那么多袋子回家?

网友:
漏油器大神蛋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激动个毛线,我说的是厂家。

那你标清楚啊,以为你说加散热没毛用。

网友C:
我还是喜欢装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喜欢装个风扇

和散热片一块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标清楚啊,以为你说加散热没毛用。

理解能力有点那啥。。。。。

楼主:
风扇会积灰,往后很难清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会积灰,往后很难清理的。

风扇加在里面,积灰应该不是很严重吧,或者采用吸气把热气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