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到手拆一个花重金购置的顶配版海康IPC工程宝,扩个容!By:psqtdhx

楼主(2020-09-15):
IPC工程宝扩容 32G 定制开机画面 7寸plus 海康 网路通 莱仕威 沃士达 动钛 格度

晒个参数吧:

版本区别:

参数:

我朝特产工程宝监控测试仪,市面上7寸工程宝大部分都是网路通代工,常见P98、P99系列,全志A64+1G+8G外加一张8G卡,做工一般,浓浓的中国制造,全志的性能嘛,呵呵呵。

很恶心的是屏幕实际物理分辨率明明只有1280*800却满世界宣传是1920*1200,明目张胆的虚假广告,寨厂作风!

出厂8G存储扣除系统占用剩余可用空间1.2G左右,虽然送了一张SD卡但阉割版系统却不支持应用安装到外置卡,更新app后直接爆存储,更别提安装其他娱乐软件了,扩容势在必行,扩容32G后剩余可用空间23G左右,然后,工程宝俨然变成一个业余的性能弱鸡的但功能丰富的军工级安卓平板了。

全景:

主板:

TDR模块和模拟高清解码模块:

数字万用表模块:

扩容对象EMMC:

扩容后,可用空间23G:

定制后的开机画面:

这不是一个教程,纯显摆,小白眼观手口都不要动,这里不做科普,哪怕你是一个动手达人也必须注意:魔改有风险,动手需谨慎,如有不测与我无关!

::END

补充内容 (2020-10-12 08:20):
咸鱼号:https://m.tb.cn/h.4beYVDD
某鱼搜索:工程宝扩容 硬改M1 硬改W7 硬改Q50 硬改Q80

网友A:
全志的芯片价格便宜性能也不差,性价比吊打一众友商的同期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志的芯片价格便宜性能也不差,性价比吊打一众友商的同期产品

但是,这玩意儿卖的一点都不便宜!

网友B:
处理器是磨了的?    看系统界面是深度定制过的,应该是安卓4.?的,如果不精简应该可以移动软件,但是外置卡速度不如内置的,软件运行会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器是磨了的?    看系统界面是深度定制过的,应该是安卓4.?的,如果不精简应该可以移动软件,但是外置卡 ...

打磨处理器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倒是其他的小芯片猜不出来,系统安卓511,不是深度定制,而是深度精简版,UI非常粗糙!

网友C:
平板电脑或 笔记本电脑 ,装几个软件app会不会比这货强多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平板电脑或 笔记本电脑 ,装几个软件app会不会比这货强多了啊 ...

这东西胜在体积较小,塞兜里可随身带走,比笔记本方便一些。但是。。。重要的是但是!但是这货太特么容易丢了,随手用了随手搁,然后。。。。。。。卧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板电脑或 笔记本电脑 ,装几个软件app会不会比这货强多了啊 ...

笔记本也带着,但是笔记本只能插网线,这玩样儿什么都能插,不能比的,看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胜在体积较小,塞兜里可随身带走,比笔记本方便一些。但是。。。重要的是但是!但是这货太特么容易 ...

 所以就是要买这种大的,目标大就不容易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磨处理器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倒是其他的小芯片猜不出来,系统安卓511,不是深度定制,而是深度精简版, ...

网上查了下sun50iw1p1好像是全志,系统肯定类似平板电脑上,精简的话估计是内置存储不够瘦身系统,如果像华为荣耀平板5等好点的配置,可以弄标准系统加一些定制。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网上买个旧运动相机,拆开后anytek主控,后来连上电脑查看,加上最大1080线每秒30帧,配合网上查资料才知道是凌阳SPCA6330M,网上有说记录仪DOD芯片实际为联咏,还有SJCAM正品SJ5000芯片字样安霸A7,有些高手看外围布局能看出是联咏。激光刻字机烧掉一层和砂轮磨掉芯片型号通常是电压电流表头,手电驱动板等小产品。改型号的小到品胜羽博充电宝单片机等,中到福禄克万用表等主控芯片,大到台式机散片CPU,苹果手机主控芯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查了下sun50iw1p1好像是全志,系统肯定类似平板电脑上,精简的话估计是内置存储不够瘦身系统,如果像 ...

全志A31,,,,,,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linux-sunxi.org/Allwinner_SoC_Family

sun50i应该是A64/H5
 谢谢你的资料,sun50iw1p1确定A64无疑!

网友G(2021-09-12):
之前买的8600
那块 4:3 的7.6寸屏挂了,真是要了老命了,找不到代用的

网友H(2021-10-20):
请问能备份下APK分享下不?我备份的部分app
网路通 apk格式 https://aiqiangguo.lanzouw.com/b01oqdfgb 密码:1uzy
网路通 tlw格式 https://aiqiangguo.lanzouw.com/b01oqe15c  密码:i59j
莱威视 ipc2格式 https://aiqiangguo.lanzouw.com/b01oqe1cj  密码:65ji
仪安 apk格式 https://aiqiangguo.lanzouw.com/b01oqe1gd   密码:4yz4

备份工具:安装ES文件管理器,应用 用户已安装应用/系统应用 长按 备份,有部分app是更新时保存的下载更新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买的8600
那块 4:3 的7.6寸屏挂了,真是要了老命了,找不到代用的

确实配件太难买了,另外8600不支持265 现在摄像头基本都弄265格式了。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能备份下APK分享下不?我备份的部分app
网路通 apk格式 https://aiqiangguo.lanzouw.com/b01oqdfgb 密 ...

求问一下,有些apk,手机可以安装后正常使用,有些不行,我是小白简单看了下,应该不仅是系统版本不一样的原因,我安装海康sdap 装了打开白屏,简单看了下包里面内容,好像还有加密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求问一下,有些apk,手机可以安装后正常使用,有些不行,我是小白简单看了下,应该不仅是系统版本不一样 ...

安卓apk加解密反编译方面我也不行。不过,分析了下网路通ipc1600plus的在线更新程序app和仪安的AppStore.apk,发现了它们的更新服务器,但都需要用户名密码登录。http://www.ipctester.com/services/download网路通
http://yianipc.sinaapp.com/index.php仪安
http://www.wanglu.com.cn/uploads/网路通官网图片链接的地址

闪退,还有可能是验证设备sn或者其他出厂唯一特征值的。

网友:
没二次校验的吗,真方便

网友(2021-12-05):
引用 网友H:
请问能备份下APK分享下不?我备份的部分app
网路通 apk格式 https://aiqiangguo.lanzouw.com/b01oqdfgb 密 ...

这是我的网路通V8工程宝备份的APP,有些供电输出的软件不要轻易安装测试,它是直接控制相关硬件的。
网路通V8: https://url15.ctfile.com/d/24364915-45907287-a8792a (访问密码:wl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