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蓝牙跳绳 应该是拆坛首拆吧

楼主(2020-09-15):
闲了!用了好久的蓝牙跳绳不行频繁充电,想给它换个大容量电池,先拆开一睹为快

外观主体,屏幕亮度很不错,要显示的都很清晰

揭开胶粘装饰条后,有3个螺丝孔,实际只有2颗螺丝

解剖后的主体样子

2个绿色电路板背面是2个霍尔,转轴中间黑色部分是磁体,双霍尔能准确计算时间和速度,双轴承使得转绳非常平 ...

全貌,左侧是充电口,线都走在卡槽内

可以看到磨具很精细

锂电池是70mAh,标称每天跳30分钟可以使用大概1个月,对于初练者够用了,但对于每天跳1小时者,10天左右就得 ...

主体侧面观,上部是屏幕,中间是主板,下面是电池

红色的是蓝牙天线

充电口

充电口,充电线与数据线齐全

除去外壳的主体部分

双轴承,霍尔,及磁体

楼主:
发图顺序错了吗?成倒叙了

网友:
高科技呀   连跳绳都玩蓝牙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A:
脑补一下用这个高科技设备跳绳的画面:
1、找块平地
2、掏出手机打开相应的APP并启动
3、开始跳绳计数
4、一、二、三。。。。三十、五十。。。
5、卧槽!手机蹦出兜掉地上了。。。泥玛逼
6、换个新手机

网友:
直接屏幕显示就好了,做成蓝牙有点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补一下用这个高科技设备跳绳的画面:
1、找块平地
2、掏出手机打开相应的APP并启动

太真实。。。以前初中跳绳带着手机都爆了两台了

网友:
话说这货不能设计成跳绳时发点吗?充这小电池要不了多大能量来驱动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的?哪个大师指点一下:Strive:

网友:
这个码段屏还是集成驱动,做的挺精致

网友:
蓝牙估计是为了统计历史数据

楼主:
再来一张微距

网友(2021-08-13):
这个是哪家的芯片啊

网友B(2023-01-01):
请问上端的金属环怎么拆?

楼主(2024-01-26):
引用 网友B:
请问上端的金属环怎么拆?

向顶端脱出

网友C:
坐等楼主9.9包邮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楼主9.9包邮出

一直在跳 打死不出

网友:
还真不错,大厂的工艺,算是很可以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