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哪位大大有这个控制板的电路图和固件谢谢!

楼主(2020-09-15):
哪位大大有这个控制板的电路图和固件谢谢!如图8脚单片机的T12控制器哪位大大有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有板子没有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板子没有固件吗?

没有想自己搭棚一个玩

网友B:
这个单片机只是休眠用的,其实就是一个休眠版616而已,没必要折腾,非要折腾,论坛里有的,我记得好像是有大神分享过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等高手分享 老站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片机只是休眠用的,其实就是一个休眠版616而已,没必要折腾,非要折腾,论坛里有的,我记得好像是有 ...

还有这种操作,真这样的话确实没必要折腾,意义不大。

网友C:
大婶,你不是在吓唬我吧?这么复杂的东东也玩搭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你不是在吓唬我吧?这么复杂的东东也玩搭棚?

这个比616多个八脚IC不算太复杂啊